stm32单片机控制ws2812b灯带的灯数 程序问题

楼主(2023-03-13):
从哔哩哔哩上找了一个代码,修改了代码灯的数量以及其它的变量,但还是出错了,请教一下这该怎么改

原作者代码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DMA1.h"
#include "time.h"
#include "WS2812B.h"
#define WS2812B_LED_QUANTITY        60

uint32_t WS2812B_Buf[WS2812B_LED_QUANTITY];        //0xGGRRBB ws2812b每个灯颜色共60个元素数组、、定义一个以灯珠数的大数组用于存放每个灯的grb值
uint16_t WS2812B_Bit[24*WS2812B_LED_QUANTITY+1];/62812b每一位比较值数组共24*60个元 素、、定义一个数组用于存放每个灯的每个位的值
uint8_t WS2812B_Flag;

void WS2812B_IRQHandler(void);

void WS2812B_Init(void)
{
        DMA1_SetIRQHandler(WS2812B_IRQHandler);
        DMA1_Init((uint32_t)(&WS2812B_Bit));
//        TIM2_Init();
        TIM2_Int_Init(90-1,0);

}

void WS2812B_ClearBuf(void)
{
        uint8_t i;
        for(i=0;i<WS2812B_LED_QUANTITY;i++)
        {
                WS2812B_Buf[i]=0x000000;
        }
}

void WS2812B_SetBuf(uint32_t Color)
{
        uint8_t i;
        for(i=0;i<WS2812B_LED_QUANTITY;i++)
        {
                WS2812B_Buf[i]=Color;
        }
}

void WS2812B_UpdateBuf(void)
{
        uint8_t i,j;
        for(j=0;j<WS2812B_LED_QUANTITY;j++)
        {
                for(i=0;i<24;i++)
                {
                        if(WS2812B_Buf[j]&(0x800000>>i)){WS2812B_Bit[j*24+i+1]=60;}
                        else{WS2812B_Bit[j*24+i+1]=30;}
                }
        }
        DMA1_Init((uint32_t)(&WS2812B_Bit));//new
        DMA1_Start(24*WS2812B_LED_QUANTITY+1);
        TIM2_Cmd(ENABLE);
        while(WS2812B_Flag==0);
        WS2812B_Flag=0;
}
void WS2812B_IRQHandler(void)
{
        TIM2_SetCompare1(0);//设置tim2 ccr寄存器为0
        TIM2_Cmd(DISABLE);//关闭tim2
        WS2812B_Flag=1;
}

修改后的代码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DMA1.h"
#include "time.h"
#include "WS2812B.h"
#define WS2812B_LED_QUANTITY        300

uint32_t WS2812B_Buf[WS2812B_LED_QUANTITY];        //0xGGRRBB ws2812b每个灯颜色共300个元素数组、、定义一个以灯珠数的大数组用于存放每个灯的grb值
uint16_t WS2812B_Bit[24*WS2812B_LED_QUANTITY+1];/62812b每一位比较值数组共24*300个元 素、、定义一个数组用于存放每个灯的每个位的值
uint8_t WS2812B_Flag;

void WS2812B_IRQHandler(void);

void WS2812B_Init(void)
{
        DMA1_SetIRQHandler(WS2812B_IRQHandler);
        DMA1_Init((uint32_t)(&WS2812B_Bit));
//        TIM2_Init();
        TIM2_Int_Init(90-1,0);

}

void WS2812B_ClearBuf(void)
{
        uint16_t i;
        for(i=0;i<WS2812B_LED_QUANTITY;i++)
        {
                WS2812B_Buf[i]=0x000000;
        }
}

void WS2812B_SetBuf(uint32_t Color)
{
        uint16_t i;
        for(i=0;i<WS2812B_LED_QUANTITY;i++)
        {
                WS2812B_Buf[i]=Color;
        }
}

void WS2812B_UpdateBuf(void)
{
        uint16_t i,j;
        for(j=0;j<WS2812B_LED_QUANTITY;j++)
        {
                for(i=0;i<24;i++)
                {
                        if(WS2812B_Buf[j]&(0x800000>>i)){WS2812B_Bit[j*24+i+1]=60;}
                        else{WS2812B_Bit[j*24+i+1]=30;}
                }
        }
        DMA1_Init((uint32_t)(&WS2812B_Bit));//new
        DMA1_Start(24*WS2812B_LED_QUANTITY+1);
        TIM2_Cmd(ENABLE);
        while(WS2812B_Flag==0);
        WS2812B_Flag=0;
}
void WS2812B_IRQHandler(void)
{
        TIM2_SetCompare1(0);//设置tim2 ccr寄存器为0
        TIM2_Cmd(DISABLE);//关闭tim2
        WS2812B_Flag=1;
}

网友A(2023-10-23):
可能是超出内存了

网友B:
DMA的buffer长度跟要发数据的长度匹配上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