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TC单片机给蓝牙模块修改参数?

楼主(2023-03-13):
蓝牙模块引脚分别为5v,3.3vTXD,RXD,GND,有转接下载器。

网友A:
估计要调用蓝牙芯片寄存器定义

网友B:
AT指令; 这个需要按照模块提供的PDF说明修改; 有些模块可以直接用串口工具连接电脑后,在电脑端用串口工具下发指令更改

网友C:
通常,如HC-05,蓝牙还有个reset引脚、en。

网友D:
使用串口连接单片机和蓝牙模块,然后查询蓝牙模块手册,一般都支持AT指令集,按指令修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指令; 这个需要按照模块提供的PDF说明修改; 有些模块可以直接用串口工具连接电脑后,在电脑端用串口工 ...

好的,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