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1639驱动共阳数码管示例

楼主(2023-03-13):
近日做一个小项目,要用到3位双色数码管。马云家双色数码管品种不多,受客观条件限制选择一款0.8吋双色数码管,其产品只有共阳没有阴。3位双色数码管按6位算选择驱动芯片TM1639。硬件电路设计好后着手写代码。此时发现TM1639驱动共阳数码管有点麻烦,遂想在网上搜索案例参考。不料TM1639驱动共阳数码管案例极其匮乏。天微公司网站也不提供示例代码。只得根据产品手册自己写驱动代码。项目现已完成。经整理将TM1639驱动共阳数码管的C代码选出写一个示例以飨坛友。
//测试MCU型号:STC8G1K08A-8PIN
#include <STC8G.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IO=P3^3;//数据口
sbit CLK=P5^4;//时钟口
sbit SBT=P5^5;//片选口

uchar code table[]={//共阴数码管段码"0~f-."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x40,0x80};

uchar data dis_buf[8];           //数码管缓存数组
uchar data doc_buf[3];           //数据分解缓存数组

uchar bright=5;//亮度0~7
uchar Key_value;//键值
uchar num;        //计数
uint  count;//计数

void Delay1us(uchar i)//延时函数us @12.000MHz
{
        i*= 2;
        while(--i);
}

void Delay_ms(uint t)//1T@12MHz
{
        uint i,j;
        for(i=t;i>0;i--)
                for(j=1200;j>0;j--);
}

void Write_TM1639_date(uchar date)//写数据到TM1639,由低位到高位
{
        uchar i;
        for(i=0;i<8;i++)
        {
                CLK=0;
                if((date & 0x01) !=0)
                        DIO=1;
                else
                        DIO=0;
                _nop_();_nop_();
                CLK=1;
                date=date>>1;
        }
}

char Read_TM1639_date()//读取TM1639数据,由低位到高位
{
        uchar i,date;
        DIO=1;
        for(i=0;i<8;i++)
        {
                CLK=0;
                date=date>>1;
                CLK=1; //送时钟的上升沿
                if(!DIO)date=date & 0x7f;
                else date=date | 0x80;
        }
        return date;
}
/******************************************************/
//指令格式
//指令 空位  正常/测试模式  自加/固定地址  读/写模式
// 01   00        0/1           0/1         10/00
//
//指令 空位  开/关显示        亮度等级
// 10   00      1/0     000/111
//
//指令 空位   显示地址
// 11   00   0000/1111
//
//指令 空位  数据低4位/ 高4位    先传低4位,后传高4位
// 00   00   0000xxxx/0000xxxx   x=有效数据

/*******************************************************/
void Init_TM1639()//初始化TM1639
{
        uchar i;
        SBT=0;
        Write_TM1639_date(0x40);//普通模式、自增地址、写模式
        SBT=1;
        SBT=0;
        Write_TM1639_date(0xc0);//显示地址
        for(i=0;i<16;i++)//16个显示寄存器的所有低4位有效,高4位无效
                Write_TM1639_date(0x00);//显示内容(清显存)
        SBT=1;
        SBT=0;
        Write_TM1639_date(0x88+bright);//开显示、0~7级亮度
        SBT=1;
}

char Scan_TM1639_Key()//扫描1639按键函数
{
        uchar rekey,H_key,L_key;
        SBT=0;
        Write_TM1639_date(0x42); //写入读按键命令 0100 0010
        Delay1us(5);//小延时
        DIO=1;
        L_key=Read_TM1639_date();
        Delay1us(5);//小延时
        H_key=Read_TM1639_date();
        SBT=1;
        rekey=H_key<<4|L_key;//合并8位有效键值
        return rekey;       //返回键值
}
void key_service()                 //按键服务函数
{
        static uint time=0;             //消抖计数变量
        static bit sign_Key=0;          //按键状态标志
        uchar Key_value;
        Key_value=Scan_TM1639_Key();         //读取键值

        if(Key_value==0x80||Key_value==0x08) //有按键按下
        {
                if(++time>=10 && sign_Key==0)//消抖
                {
                        sign_Key=1;               //按键状态标志置1
                        if(Key_value==0x80)
                        {
                                if(bright<7)bright++;  //亮度+
                        }
                        if(Key_value==0x08)
                        {
                                if(bright>0)bright--;  //亮度-
                        }
                        SBT=0;
                        Write_TM1639_date(0x88+bright);//刷新亮度设置
                        SBT=1;
                }
        }
        else                            //松手
        {
                sign_Key=0;                  //按键状态标志清0
                time=0;                      //计数变量清0
        }
}
//用于共阴码转换为共阳管显示 即 SEG接位选 GRID接段选。
//共阴数码管段码的8个位拆解分别存入8个TM1639显示寄存器的同一位。
//所以要正确显示需要8个8位二进制的数中各取同一位来显示一个数。
void data_split(uchar s)      //数据处理函数
{
        uchar i,j;
        doc_buf[0]=table[s/100%10];//百位
        doc_buf[1]=table[s/10%10]; //十位
        doc_buf[2]=table[s%10];    //个位
        doc_buf[3]=table[0];       //显示"0"
        doc_buf[4]=table[0];
        doc_buf[5]=table[0];
        doc_buf[6]=table[0];
        doc_buf[7]=table[0];

        for(j=0;j<8;j++)
        {
                for(i=0;i<8;i++)
                {
                        dis_buf[i]|=((doc_buf[j]&0x01)<<j);
                        doc_buf[j]>>=1;
                }
        }
}

void display_TM1639()//显示函数
{
        uchar i;
        SBT=0;
        Write_TM1639_date(0xc0);//显示寄存器首地址
        for(i=0;i<8;i++)
        {
                Write_TM1639_date(dis_buf[i]&0x0f);//低位地址
                Write_TM1639_date(dis_buf[i]>>4&0x0f);//高位地址
        }
        SBT=1;
}
void main(void)
{
        P3M0 = 0x00;                //P3准双向
        P3M1 = 0x00;
        P5M0 = 0x00;                //P5准双向
        P5M1 = 0x00;
        Init_TM1639();    //初始化TM1639
        while(1)
        {
                if(++count>=1000)//约1秒
                {
                        count=0;
                        num++;
                }
                data_split(num);//数据处理函数
                display_TM1639();//显示函数
                key_service();   //读键函数
                Delay_ms(1);  //延时控制主循环周期约1ms
        }
}

楼主(2023-04-15):
补充:读TM1639函数这样写运行更稳定
char Read_TM1639_date()//读取TM1639数据,由低位到高位
{
        uchar i,date;
        DIO=1;
        CLK=0;
        for(i=0;i<8;i++)
        {
                date=date>>1;
                CLK=1; //送时钟的上升沿
                if(!DIO)date=date & 0x7f;
                else date=date | 0x80;
                CLK=0;
        }
        return date;
}

网友A:
您好,不好意思打扰您,就是不太理解这个tm1639怎样控制位,还有就是他共阴数码管我只用在段输入0x3f吗

网友B:
这个模块就是这样  如果使用共阴每个数字只用写1个直接    如果共阳需要写8个间隔字节    取8个字节的同一位   比较麻烦

网友A:
我是用楼主的写数据和TM1639的初始化,但我数码管是共阴的(8个SEG连接到一个COM4),写了一个这个显示函数,但效果不知道为什么乱码。下面是我写的显示函数:

网友A:
void display_TM1639()//显示函数 {         uchar i;                       STB=0;         Write_TM1639_date(0x44);//普通模式、固定地址、写模式         STB=1;         STB=0;         Write_TM1639_date(0xc6);//显示寄存器首地址         for(i=0;i<8;i++)         {                 Write_TM1639_date(tab[0]&0x0f);//低位地址         }         STB=1;                       STB=0;         Write_TM1639_date(0xc7);//显示寄存器首地址         for(i=0;i<8;i++)         {                 Write_TM1639_date(tab[0]>>4&0x0f);//高位地址         }         STB=1;                       STB=0;         Write_TM1639_date(0x8F);//开显示       STB=1;   }

网友A:
引用 网友A:
void display_TM1639()//显示函数 {         uchar i;                       STB=0;         Write_TM1639_date(0x44);// ...

这是我模仿楼主写的显示函数,由于我的数码管是共阴的(8个SEG连接到一个COM4),也是用楼主的写数据函数和TM1639的初始化,但会出现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