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为什么这段代码会一直报错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楼主(2023-03-13):
#include "reg52.h"

#define LED_PORT        P2;

void delay(int x)
{
        while(x--);
}
int main()
{
        int i;
        while(1)
        {

                for(i==0;i<8;i++)
                {
                        LED_PORT = ~(0x01<<i);
                        delay(50000);
                }
        }
}
为什么会报错
MAIN.C(17): warning C275: expression with possibly no effect
MAIN.C(17):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网友A:
for(i==0;i<8;i++)仔细看看对吗?

网友B:
int main()  return 0

网友C:
expression with possibly no effect   难以置信的
syntax error near '='  附近有语法错误  '='

网友D:
这里写的不对但是不至于报错,问题出在define定义上,后面是个P2;

网友E:
还不至错一个地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里写的不对但是不至于报错,问题出在define定义上,后面是个P2;

后面的分号

网友G:
for(i==0;i<8;i++)  多了个等于号

网友H:
#define LED_PORT        P2;
多个分号

网友I:
for(i==0;i<8;i++)
去掉一个=号

网友J:
这样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