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代码编辑器如何只对选中的部分做替换?

楼主:
只替换选中的地方

网友A(2023-03-14):
多替换几次

网友B:
只能替换自己选中的相同文本,不同的好像不能直接替换,不妨直接复制然后长按ctrl+鼠标选中,最后粘贴试试

网友C:
用正则表达式

网友D:
我一般使用另外的编辑器写程序,查找、自动缩进、块拷贝、块移动、批量替换,都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