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ov2640这样的摄像头可以读取其焦距信息吗?

楼主(2023-03-14):
目前想做基于单片机的双目立体视觉,但是好像在网上都没有看到读取摄像头焦距的代码,比如说ov2640(我用的就是这个),是不是代表用单片机做双目立体视觉就是在扯淡。

网友A:
双目的焦距都是固定的,2摄像的距离高度也是固定的,然后利用图像视差来解出距离,通常这种算法是很复杂的,在Linux下运行opencv

网友B:
2640本身应该没有支持自动对焦功能吧,所以读不了焦距,你用的什么镜头,难道能够自动对焦吗?我听说有的是用JPG图像控制对焦的,那应该附加的API提供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目的焦距都是固定的,2摄像的距离高度也是固定的,然后利用图像视差来解出距离,通常这种算法是很复杂的 ...

是的,抛弃现在的ov2640采用现成的双目摄像头也是一个解决办法,我有看到正点原子家的ov5640双目摄像头,不过貌似和我的开发板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2640本身应该没有支持自动对焦功能吧,所以读不了焦距,你用的什么镜头,难道能够自动对焦吗?我听说有的是 ...

某一个宝店技术客服表示新版ov2640是自动变焦,我手上有一个旧版ov2640是手动旋转变焦的,不过技术客服看起来有点不太靠谱的样子,我还得再问问。

楼主:
谢谢大家,我现在了解到了原来新版的ov2640是固定焦距的,不用读取焦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