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s2812b灯带控制器的灯带长度供电

楼主(2023-03-14):
请教一下,我想做个ws2812b灯带控制器,长度10米,每米30灯珠,供电问题有哪些办法呢?

网友A:
单灯珠3色全满亮时总耗电约60mA@5V,那么10*30*0.06=18A,你要配个5V20A的电源。

网友B:
要养成看规格书的习惯;用一个不熟练的芯片或模块之前 先仔细把规格书多看几遍;  看完规格书就知道了;单颗灯珠红绿蓝全部点亮 最高亮度下 电流是60毫安; 然后用总数量乘以这个60毫安就是总电流了;300*60/1000 =18A ;

网友C:
每个灯珠最大电流20*3=60mA,如果你的电源电流不够,则降低电流。

网友D:
18A的电流用20A的电源不够的,市面上的电源短时能用到标称电流,连续一般只能用到标称电流的70%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D:
18A的电流用20A的电源不够的,市面上的电源短时能用到标称电流,连续一般只能用到标称电流的70%左右。

那就是电源容量虚标了。。

网友C:
信号放大、ADC、点灯,就这么简单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单灯珠3色全满亮时总耗电约60mA@5V,那么10*30*0.06=18A,你要配个5V20A的电源。

没有用过这东西,不知道灯带内部的线路能承受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没有用过这东西,不知道灯带内部的线路能承受吗

灯带本身肯定走不了18A!但是你可以分段供电啊

网友F(2023-08-09):
引用 网友E:
没有用过这东西,不知道灯带内部的线路能承受吗

可以承受的

网友A:
什么样的灯带能走18A的电流,发图来瞻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