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可以做电量的库仑计吗?

楼主(2023-03-14):
请教一下,51单片机可以做电量的库仑计吗?用来计算充满电量,剩余电量用。

网友A:
任何单片机都可以,只要你能测电流。

网友B:
可以实现;选用STC的带ADC功能的51单片机;

网友C:
可以实现;选用STC的带ADC功能的51单片机;能测电压,能测电流。还要有 RTC 实时时钟

网友D:
任何一种处理器(单片机、FPGA、Arduino等)都可以实现,只要主频和内存容量、IO口够用,以及有ADC模数转换组件。

网友A(2024-04-10):
我用STC8H4K64TLCD做过不少库仑计,外加32768晶振配合内部RTC、12位ADC、段码LCD,很不错,精度高。
也用STC8H4K64TL+LCD12864做过不少库仑计,显示更多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