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问题求大佬解答,程序运行之后led不亮

楼主(2023-03-14):
主函数是这样:
void main()
{        while(1)
        {
                c=255*200;
                if(c==51000)
                {led=1;}
        }
}
运行之后led不亮,但是我把算式改成c=255*100;if(c==25500)之后就没问题,c定义的是long int ,为什么相乘的数大了就不行,小了就可以,折腾一天了百度遍了都不知道答案,求大佬解答,感谢,用的是51单片机stc15f204ea

楼主:
换成了unsigned long c也不行,我人快傻了,难道单片机不支持运算这么大的数字吗?

楼主:
换成了unsigned long c不行,但unsigned int c可以,为什么无符号长整形反而不行,不理解,而且unsigned int在这个数行,换一个小一点的数相乘又不行了,55555

网友A:
硬件对不?直接用LED=1能否点亮?

网友B:
void main()
{        while(1)
        {
                c=(long int)255*200;
                if(c==51000)
                {led=1;}
        }
}

网友C:
只有在c==51000时瞬间亮一下,你能看见吗。

网友D:
加一句试试
{led=1;
  c=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对不?直接用LED=1能否点亮?

前面定义了LED直接赋1可以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在c==51000时瞬间亮一下,你能看见吗。

赋1后没再赋0应该一直是1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赋1后没再赋0应该一直是1吧

1 c 有特殊含义不能做变量名要改。
2 255不强制转换编译器会作负数处理,改一下:
cc=(long)255*200;
if(cc==51000)
{  led=1;        }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c 有特殊含义不能做变量名要改。
2 255不强制转换编译器会作负数处理,改一下:
cc=(long)255*200;
...

谢谢您的解答,我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我试一下

还有一种办法,在255后面加 U ,L ,F说明数据类型:
cc=255u*200;
if(cc==51000)
{  led=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