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吐槽下关于STM32串口烧写软件FlyMCU有关问题

楼主(2023-03-14):
如图:版本一样设置一样区别是一个刚刚官网下载一个是原子光盘带的。后一个折腾我两天什么方法都试过了无论如何下载程序一切正常但是下载到MCU后程序就是无法运行。刚刚下载这个就完美点灯。而原子那个点个LED都不行。求高人解惑,实在想不通。

网友A:
把编程后执行前面勾上,应该都一样的

网友B:
怀疑是你没勾选烧录后执行,你下载完成后重启能运行吗

网友C:
官方下载器,下载超快,简单省事,下载这个工序,在单片机编程中不是主要的,能用就行,没必要折腾那么多

楼主:
最终原因是FlyMCU有一个程序地址自动增量勾选了。

网友D:
完全没必要串口烧录,SWD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