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光耦电路EL817不工作

楼主(2023-03-15):
我实现这个光耦电路,而817不工作

网友A:
如果电路无误那就是光耦坏了

网友B:
把 R1D 改成 10k 试试。

网友C:
光耦的引脚连接是否正确?如果连接正确,就是光耦坏了。

网友D:
不要用用个电容,你光耦坏了。

网友E:
去掉两个750欧,过流烧了光耦。

网友F:
电阻分压了,并联在光耦两端的电压不够

网友G:
光耦4个脚顺序又没搞错,不然光耦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掉两个750欧,过流烧了光耦。

最大电流50mA,才30mA,应该不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 R1D 改成 10k 试试。

我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路无误那就是光耦坏了

我有4路对比,全部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耦的引脚连接是否正确?如果连接正确,就是光耦坏了。

引脚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用用个电容,你光耦坏了。

请教下具体原因

楼主:
24V是直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用用个电容,你光耦坏了。

用电容是防止抖动的,24V电压是直流

网友H:
拿表测一下基本上就能定位故障了,还要发贴征答~~
首先测一下24V对不对(必需是直流,交流的话此电路不适合),再测一下817发光管的电压对不对(正常约2-3V),断电测817的AK侧方向对不对(查看817的手册),测CE侧方向对不对。3个750R的电阻对不对。
如果以上都对,换一个光耦吧
如果是24V直流的话1uF的电容可以不接。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用电容是防止抖动的,24V电压是直流

即使滤波防抖也不要接AK侧,接CE侧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