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太长,能不能横着排列,方便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3-03-15):
可以的;其实横着更不好看;不方便查阅和注释

网友B:
可以换种写法,嵌套if的本质是同时满足,直接用&&连接两个条件可以省几行,增加代码可读性,if后面只有一条语句的可以把大括号去掉

网友C:
有时多个条件与、或、非的关系,在硬件电路上只需一个2极管就能解决,要学会软硬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