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机器周期计算

楼主(2023-03-15):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这样算对不对?

网友A:
当然不是了
STC8G又不是AT系列的51单片机,时钟完全是不一样的
要学会看数据手册

网友B:
8位自动重载最多只可以到278微秒。

void Timer0_Init(void)                //278微秒@11.0592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2;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00;                                //设置定时重载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网友B:
对的。差不多是922周期不过要用16位自动重载,   误差差不多是0.04%

void Timer0_Init(void)                //1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66;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网友C:
STC8系列机器周期就是主频周期,对于11.0592MHz,机器周期 = 1/11.0592=0.09us,12个NOP的时间等于老51的一个NOP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