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8K64D单片机驱动步进电机无力+声音大

楼主(2023-03-15):
我用这个芯片控制步进电机,但是这个电机不仅声音大,而且用手很容易就能挡住旋转。这个电机是四相电机.mos管部分电路图错误,但PCB已经改正

网友A:
测量驱动电流,力矩是由你的驱动电路决定的,不是单片机。

网友B:
驱动的相序不对吧,而且看电机参数,电机应该是3.6伏的,电路图上怎么是12伏

网友C:
首先电压驱动本身力矩就很小,玩具级别的,其次驱动电压也不对。

想要快,用2A驱动器,尽可能提高驱动电压,24~36V才有力。

网友D:
哈哈,这个我在行;绝大多数电机,电流决定力矩,电压决定速度。直接看你的电机和驱动mos的电压电流是否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