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现在KEIL FOR ARM软件,你们用的是那个版本
关闭

楼主(2023-03-15):
请教一下,现在KEIL FOR ARM软件,你们用的是那个版本
以前我用的5.12版本,都过期。
各位有没有推荐,运行稳定,好用,又没有过期的版本,
谢谢!

网友A:
用哪个版本的RVMDK无所谓,都是用安装包自动升级的,关键是要用2032年到期的。

网友B:
我用的是5.37版本, 版本低了M33内核不能编译.换了高版本的编译通过.

网友C:
4、5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5.37版本, 版本低了M33内核不能编译.换了高版本的编译通过.

用package manager升级一下编译器即可,IDE本身无需升级。

网友D:
都习惯这套软件了,直接安装最新的呗

网友E:
5.25,还挺好用的,但是偶尔也会出现闪退的情况

网友F:
我换5.21快一年了,一直都挺稳定,没出过问题

网友G:
我学习用的是3.5,请教各位个问题,我以前的J-LINK V8现在的版本能认到,但是不能下载和调试,装JLINK6.5的驱动提示说有缺陷“the connected j_link is defective proper operation cannot be guaranteed”然后在KEIL的debug里选j-link然后点设置,添加里没有STM32的芯片,不会就这样要扔了吧?用SWD的方式又能用,请问大伙这样是怎么处理的?谢谢噢!

网友H:
高版本退回5.18这个版本挺稳定的

网友I:
你买的jlink不好,要重新买过!

网友J:
5.28版本的,最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