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用74HC595驱动LCD1602

楼主:
请问下各位大佬怎么用74HC595驱动LCD1602啊?球球啦,能否有完整单片机代码看看

网友A(2023-03-15):
完全使用3个IO口驱动LCD1602 8051三线传送数据到74HC595

http://www.51hei.com/bbs/forum.p ... d=205491&pid=978646

网友B:
为了节省IO口用74HC595驱动LCD1602吗?74HC595是串行转并行芯片,按LCD1602输入指令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C:
void  hc595_shift_16(uint16 val16)
{
           uint8 i=0;
           uint16 temp16=val16;

           for(i=0;i<16;i++)
            {
                    //最高位移出,0b1000,0000,0000,0000    SDO
                    if(temp16 & 0x8000)   gpio_bit_set(GPIOA,GPIO_PIN_11);
                    else                  gpio_bit_reset(GPIOA,GPIO_PIN_11);
                    //shift clk active         SCK
                        gpio_bit_reset(GPIOA,GPIO_PIN_8);
                        gpio_bit_set(GPIOA,GPIO_PIN_8);
                    //next
                    temp16<<=1;
            }
}

网友D:
1602可以7线驱动,4条数据线+3条信号线。
用595驱动,绕弯路,将要控制的数据按时序送给595即可。

网友E:
#define SetRS 0x01
#define RstRS 0x00
#define SetEN 0x04
#define RstEN 0x00
void LCD_WCMD(u8 Cmd)
{
    HC595(RstRS | SetEN | (Cmd & 0xF0));
    HC595(RstRS | RstEN | (Cmd & 0xF0));
    Delay40us();

    HC595(RstRS | SetEN | (Cmd << 4));
    HC595(RstRS | RstEN | (Cmd << 4));
    Delay40us();
}
void LCD_WDAT(u8 Dat)
{
    HC595(SetRS | SetEN | (Dat & 0xF0));
    HC595(SetRS | RstEN | (Dat & 0xF0));
    Delay40us();

    HC595(SetRS | SetEN | (Dat << 4));
    HC595(SetRS | RstEN | (Dat << 4));
    Delay40us();
}

网友F:
如果想节省IO口,用PCF8574不是更好的选择吗?8574只用到两条线,最多可以驱动9个LCD1602。

网友G(2023-05-10):
74HC595的信号只出不进,LCD1602无法向单片机返回读忙等指令。

网友E:
引用 网友G:
74HC595的信号只出不进,LCD1602无法向单片机返回读忙等指令。

不需读忙
普通命令延时40us
清屏命令延时2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