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新手)为什么我自己编写的工程,gpio无法使用?

楼主(2023-03-15):
问题出在哪?

网友A:
初学的时候最好把标准库的所有文件都放到工程里

网友B:
你是不是没有定义STM32F10X_HD,USE_STDPERIPH_DRIVER这两个宏?如果没有,请先定义

网友C:
顺着头文件找,必须能找到这个宏定义才行

网友D:
新手,先用现成的程序改,比如把点灯例程改为自己的IO控制程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没有定义STM32F10X_HD,USE_STDPERIPH_DRIVER这两个宏?如果没有,请先定义

大概率是这个问题

网友E:
在define定义当中加入STM32F10X_HD,USE_STDPERIPH_DRIVER

网友F:
没有包含相应的头文件 。根据程序模板先了解一下那些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再按照自己的想法来修改。一般肯定会出问题的。然后根据提示去找相应的解决办法。逐步提高

网友G:
缺少头文件。比如说stm32_gpio.h这类的

网友H:
没有包含stm32f10x_gpio.h这个文件,你在用到GPIO的地方开头加上一句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其他也同理

————————————————————————————————————————
吴彦祖刘亦菲不及吾之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