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求问单片机上串口中断如何加入定时器呢?

楼主(2023-03-15):
有没有教程啥的

网友A:
中断服务程序应该短小精悍,执行时间短,不知要加定时器干啥!

网友B:
外设都独立的,不要再某个中断里处理另一个中断,不是不行,而是不合理,函数都要设计成弱耦合的。

网友C:
是想让串口按照时间顺序来产生中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想让串口按照时间顺序来产生中断吗?

对的,想要学习一下

网友D:
串口和定时器看起来是有点关系的,有的单片机是用定时器来产生波特率时钟的,8051就是这样的
但实际,两者又没什么必然的联系
如果是基于学习的目的,可以让定时器每0.5秒向电脑发送一次数据,进行验证
又或者是电脑向单片机发送一个数据之后,启动某个时长的定时器.再通过LED之类的指示出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