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子秤程序 惠斯特电桥接四个应变片的仿真原理图

楼主(2023-03-15):
本设计是采用的惠斯特电桥接四个应变片的仿真,实例代码和仿真原理图如下

仿真通过改变滑动变阻器阻值实现

#define#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math.h>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 P0
sbit lcden=P2^5;
sbit lcdrw=P2^6;
sbit lcdrs=P2^7;

sbit feng=P3^4;

sbit BYTE=P2^1;
sbit BUSY=P2^2;
//sbit CS=P2^2;
sbit RC=P2^0;

void init();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void write_word(unsigned char *s);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y)           //延迟程序
{
        unsigned int x;
        for(y;y>0;y--)
                for(x=110;x>0;x--);
}

void init(void)                        //LCD初始化程序
{
        write_com(0x02);
    write_com(0x38);//显示模式设置
    write_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光标不闪烁
    write_com(0x06);//当读或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且光标加1,整屏显示不移动
        write_com(0x01); //清屏
        DelayMS(50);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写指令
        lcdrw=0;
    DATA=com;
        lcden=1;
    DelayMS(5);
    lcden=1;
    DelayMS(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DATA=date;
    DelayMS(5);
    lcden=1;
    DelayMS(5);
        lcden=0;
}
void write_word(unsigned char *s)
{
        while(*s>0)
        {
                write_data(*s);
                s++;
        }
}

void Display(int weight)
{
        int bw,sw,gw,yw,ew;
        unit dat;
        dat=weight*100;

        bw=dat/10000; //取得百位数字
        sw=dat%10000/1000;//取得十位数字
        gw=dat%10000%1000/100;//取得个位数字
        yw=dat%10000%1000%100/10; //小数点后一位
        ew=dat%10000%1000%100%10; //小数点后二位

//        bw=dat/10000; //取得百位数字
//        sw=dat%10000/1000;//取得十位数字
//        gw=dat/100%10;//取得个位数字
//        yw=dat/10%10; //小数点后一位
//        ew=dat%10000; //小数点后二位

        write_com(0x89);
        write_data(0x30+bw);
        write_com(0x8a);
        write_data(0x30+s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com(0x8b);
        write_data(0x30+g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com(0x8c);
        write_data('.');
        write_com(0x8d);
        write_data(0x30+y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com(0x8e);
        write_data(0x30+e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com(0x8f);
          write_data(0x67);        //显示"g"符号,
}

void Display2(int weight)
{
        int ww,qw,bw,sw,gw;
        unit dat;
        dat=weight;
        ww=dat/10000; //取得wan位数字
        qw=dat%10000/1000;//取得qian位数字
        bw=dat%10000%1000/100;//取得bai位数字
        sw=dat%10000%1000%100/10; //shi位
        gw=dat%10000%1000%100%10; //ge位

        write_com(0xC1);
        write_data(0x30+ww);
        write_com(0xC2);
        write_data(0x30+q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com(0xC3);
        write_data(0x30+b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com(0xC4);
        write_data(0x30+s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com(0xC5);
        write_data(0x30+g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
int ADS7825_Convert()
{
        unit temp;
        uchar temp1,temp2;
//        CS=0;
        RC=1;
        RC=0;
        DelayMS(1);
        RC=1;
        while(BUSY==0);
        RC=1;
        BYTE=0;
        DelayMS(1);
        temp1=P1;          //高八位
        BYTE=1;
        DelayMS(1);
        temp2=P1;           //低八位
//        CS=1;
//        temp=temp1;
    temp=(temp1<<8)+temp2;
        return temp;

}

int DataProcess(result)
{
        /*计算电压值*/
        double voltage_value,weight_value;
                voltage_value = (unsigned long)(((double)result * 10 / 32767) * 1000 + 0.5);
        voltage_value = (unsigned long)(((double)result*0.0457-59.486));
//        weight_value = voltage_value/0.04;
//        return weight_value;
        return voltage_value;
}

void main(void)
{
        int result,weight,result1,result2,result3,result4,result5,result6,result7,result8,result9,result10;
        //unsigned char str[8]={0};
        //DelayMS(500);
        lcdrs=0;
        lcdrw=0;
        lcden=0;
        feng=1;
        init();

        while(1)
        {
                result1=ADS7825_Convert();
                DelayMS(5);
                result2=ADS7825_Convert();
                DelayMS(5);
                result=(result1+result2)/2;
                result3=ADS7825_Convert();
                DelayMS(5);
                result=(result+result3)/2;
                result4=ADS7825_Convert();
                DelayMS(5);
                result=(result+result4)/2;
                result5=ADS7825_Convert();
                DelayMS(5);
                result=(result+result5)/2;
                result6=ADS7825_Convert();
                DelayMS(5);
                result=(result+result6)/2;
                result7=ADS7825_Convert();
                DelayMS(5);
                result=(result+result7)/2;
                result8=ADS7825_Convert();
                DelayMS(5);
                result=(result+result8)/2;
                result9=ADS7825_Convert();
                DelayMS(5);
                result=(result+result9)/2;
                result10=ADS7825_Convert();
                DelayMS(5);
                result=(result+result10)/2;
                DelayMS(100);

                Display2(result);
result=(result1+result2+result3+result4+result5+result6+result7+result8+result9+result10)/10;

                weight=DataProcess(result);
                if(weight>=300)
                {
                        feng=0;
                }
                else
                {
                        feng=1;
                }

                write_com(0x80);
                write_word("  ");
                write_word("Weight:");
                Display(weight);
                DelayMS(500);
        }
}

网友A(2023-05-14):
能上传一下仿真吗?

网友B(2024-12-18):
引用 网友A:
能上传一下仿真吗?

能发一下仿真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