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和LDO降压效率问题

楼主(2023-03-16):
DCDC和LDO.是不是输出电流越小,效率越低,为什么?3.7V降压1.5V ,输出负载电流1UA

网友A:
LDO 不是输出电流越小,效率越低。

网友B:
是的,不管那种,他们都有固定的损耗,那是无功功率;电流小,有功率小,效率=有功率/总功率(有+无)

网友C:
搬砖,一次搬100块,要吃10个馒头,一次搬1块,吃1个馒头就可以了,就算不搬砖,也要吃半个馒头,效率原理也在此。

网友D:
dcdc是等面积法,ldo是多的通过热量消耗

网友E:
楼主钻牛角尖了,负载电流1UA不需要考虑效率,锂电池的漏电都不止1ua,锂电池不使用1、2个月也要充电的,1ua电流用充电电池不合适,1.5V碱性电池才是最合适的,1、2年都不要更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