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RS485通信程序

楼主(2023-03-16):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rs485.h"

int main(void)
{
        u8 buf[3]={3,4,5};
        delay_ini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uart_init(115200);
        LED_Init();
        RS485_Init(9600);
  GPIO_ResetBits(GPIOF,GPIO_Pin_1);
        GPIO_ResetBits(GPIOF,GPIO_Pin_2);
        printf("\r\n开始\r\n");
        RS485_Send_Data(buf,3);
        printf("\r\n接收\r\n");
  while(1);
}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rs485.h"

#ifdef EN_USART4_RX           //如果使能了接收

//接收缓存区
u8 RS485_RX_BUF[64];          //接收缓冲,最大64个字节.
//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u8 RS485_RX_CNT=0;

#endif

void RS485_Init(u32 boun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使能GPIOA,D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4,ENABLE);//使能USART2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USART4,ENABLE);//复位串口2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USART4,DISABLE);//停止复位

#ifdef EN_USART4_RX                          //如果使能了接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波特率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8位数据长度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收发模式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ART4_IRQn; //使能串口4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先占优先级3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从优先级3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USART_Init(USART4, &USART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串口
  USART_ITConfig(USART4,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中断

  USART_Cmd(USART4, ENABLE);                    //使能串口

#endif

  RS485_TX_EN=0;                        //默认为接收模式

}
void RS485_Send_Data(u8 *buf,u8 len)
{
        u8 t;
        RS485_TX_EN=1;                        //设置为发送模式
        if(RS485_TX_EN==1)
        {
        printf("\r\n发送\r\n");
          for(t=0;t<len;t++)                //循环发送数据
        {

                        printf("%d\n",buf[0]);
                        printf("%d\n",buf[1]);
                        printf("%d\n",buf[2]);
                USART_SendData(USART4, buf[t]);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4,USART_FLAG_TC)!=SET);
        }
printf("\r\n已发送\r\n\r\n");
        USART_ClearFlag(USART4,USART_FLAG_TC);
}
        RS485_TX_EN=0;                                //设置为接收模式

}

void UART4_IRQHandler(void)
{
                u16 res=0;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4,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到数据
        {
                res =USART4->DR;
   }
                printf("reserve=%x\n",res);
    USART_ClearFlag(USART4,USART_IT_RXNE);
}

485

网友A:
485通讯注意要使能三根口线。比串口多配制一个,发送高电平接收低电平。尤其是分开定义的。以前调试modbus例程,就是因为口线定义出错,费了一天的时间。

网友B(2024-03-30):
最近需要读取绝对值编码器的,485通讯,我发现最小系统STM32F103的mini板子不支持,又买了一个ttl转485的模块,准备测试一下,看楼主的这个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