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单片机串口解析时好时坏希望有大佬能解决下

楼主(2023-03-16):
#include "..\comm\STC32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define MAIN_Fosc        22118400L   //定义主时钟(精确计算115200波特率)
#define Timer0_Reload   (MAIN_Fosc / 1000)      //Timer 0 中断频率, 1000次/秒
//==========================================================================

#define Baudrate1   (65536 - MAIN_Fosc / 115200 / 4)
#define Baudrate2   (65536 - MAIN_Fosc / 115200 / 4)

#define UART1_BUF_LENGTH    256
#define UART2_BUF_LENGTH    256

/*************  本地变量声明    **************/

u16  TX1_Cnt;    //发送计数
u16  RX1_Cnt;    //接收计数
u16  TX2_Cnt;    //发送计数
u16  RX2_Cnt;    //接收计数

bit B_TX1_Busy;  //发送忙标志
bit B_TX2_Busy;  //发送忙标志

u8  RX1_Buffer[UART1_BUF_LENGTH]; //接收缓冲
u8  RX2_Buffer[UART2_BUF_LENGTH]; //接收缓冲

//短息处理变量

u8 Message_info[256];
//Messgae_Flag = 0;
u16 Cnt_len  = 0;
u16 Cnt_head = 0;
bit M_Flag = 0;
bit Uart_S = 0;

void main(void)
{
    WTST = 0;  //设置程序指令延时参数,赋值为0可将CPU执行指令的速度设置为最快

    P0M1 = 0x00;   P0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1M1 = 0x00;   P1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2M1 = 0x00;   P2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1 = 0x00;   P3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4M1 = 0x00;   P4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5M1 = 0x00;   P5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6M1 = 0x00;   P6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7M1 = 0x00;   P7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UART1_config(1);    // 选择波特率, 2: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 其它值: 使用Timer1做波特率.
    UART2_config(2);    // 选择波特率, 2: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 其它值: 无效.

                while(1)
                        {
                                  u16 i;

                                if( Uart_S)
                                        {

                                                for(i=0;i<=Cnt_len;i++)
                                                {UART1_TxByte(RX1_Buffer[Cnt_head+i]);}
                                                Uart_S   =0;
                                                RX1_Cnt         =0;
                                                Cnt_head =0;
                                        }
                        }
}

void UART1_int (void) interrupt 4
{
                if(TI)
    {
        TI = 0;
        B_TX1_Busy = 0;
    }

                if(RI) // 中断产生
                                {
                                        RI=0 ; //清楚中断标志
                                        RX1_Buffer[RX1_Cnt] = SBUF;
                                        RX1_Cnt++;

                                        if((RX1_Buffer[RX1_Cnt-1]==0x2B)&&(RX1_Buffer[RX1_Cnt]==0x43))//头
                                                                {        Cnt_head  = RX1_Cnt-1;}
                                        if((RX1_Buffer[Cnt_head]==0x2B)&&(RX1_Buffer[RX1_Cnt-1]==0x0A)) //检测到头的情况下检测尾巴
                                                        {
                                                                        Cnt_len = RX1_Cnt-1 - Cnt_head;
                                                                        Uart_S = 1;

                                                        }
                                }

                //数据溢出的情况
                if(RX1_Cnt >= UART1_BUF_LENGTH)
                                {RX1_Cnt = 0;}

}

楼主:
有大佬帮忙看看吗?

网友A:
中断尽量快,不要处理数据,把数据放到其他地方判断

网友B:
中断里的接收判断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断里的接收判断错误了

能略微指点一下吗?

网友C:
不用大佬,小弟就可以,时好时坏,以硬件的角度看,没插好、插头怂了,软件看那是玄学!

网友B:
if((RX1_Buffer[RX1_Cnt-1]==0x2B)&&(RX1_Buffer[RX1_Cnt]==0x43))
这里逻辑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if((RX1_Buffer[RX1_Cnt-1]==0x2B)&&(RX1_Buffer[RX1_Cnt]==0x43))
这里逻辑问题

emm 抱歉实在是 逻辑理解不出来 RX1_Cnt-1 时为0x2B (+)RX1_Cnt 时 为 0x43 (C) 这里有什么逻辑问题,还望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大佬,小弟就可以,时好时坏,以硬件的角度看,没插好、插头怂了,软件看那是玄学!

线什么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emm 抱歉实在是 逻辑理解不出来 RX1_Cnt-1 时为0x2B (+)RX1_Cnt 时 为 0x43 (C) 这里有什么逻辑问题,还 ...

由于12行的关系
13行的RX1_Buffer[RX1_Cnt-1]为接收值后面的RX1_Buffer[RX1_Cnt]永远等于0

楼主:
确实是这样 RX1_Buffer[1] 的值确实没有谢谢大佬指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由于12行的关系
13行的RX1_Buffer[RX1_Cnt-1]为接收值后面的RX1_Buffer[RX1_Cnt]永远等于0

按照您这么说,这确实后面的那个RX1_Buffer[RX1_Cnt] 没有值

楼主:
if( M_Flag)
                                        {

                                                PrintString1(RX1_Buffer);
                                                PrintString1("\n");
                                                M_index[M_index_num]=RX1_Buffer[3] ;
                                                M_index_num++;
                                                memset(RX1_Buffer,0,RX1_Cnt);
                                                 M_Flag   =0;
                                                RX1_Cnt         =0;
                                                PrintString1(M_index);
                                                PrintString1("\n");
                                        }
void UART1_int (void) interrupt 4
{

//
//                if(RI) // 中断产生
//                                {
//                                        RI=0 ; //清除中断标志
//                                        RX1_Buffer[RX1_Cnt] = SBUF;
//                                        RX1_Cnt++;
//                                        if(RX1_Cnt >= UART1_BUF_LENGTH)
//                                                        {RX1_Cnt = 0;}
//                                        }
//                if((RX1_Buffer[RX1_Cnt-1]==0x2B)&&(RX1_Buffer[RX1_Cnt]==0x43))//头
//                                                                {        Cnt_head  = RX1_Cnt-1;}
//                if((RX1_Buffer[Cnt_head]==0x2B)&&(RX1_Buffer[Cnt_head+1]==0x43)&&(RX1_Buffer[RX1_Cnt-1]==0x0A)) //检测到头的情况下检测尾巴
//                                {
//                                                Cnt_len = RX1_Cnt-1 - Cnt_head;
//
//                                                Uart_S = 1;
//                                          RX1_Cnt = 0;
//                                                Cnt_head =0;
////
//                                }

                         if(RI)//如果产生中断
                                 {

                                        switch(state){
                                                case 1:
                                                                                if(SBUF == 0x4C){ //头
                                                                                        RX1_Cnt=0;
                                                                                        state = 2;
                                                                                        RX1_Buffer[RX1_Cnt++] = SBUF;
                                                                                }
                                                                                else
                                                                                {
                                                                                        state=1;
                                                                                        RX1_Cnt=0;

                                                                                }
                                                                                break;

                                                case 2:
                                                                                if(SBUF == 0x3A){ //头
                                                                                        state = 3;
                                                                                        RX1_Buffer[RX1_Cnt++] = SBUF;
                                                                                }
                                                                                else
                                                                                {
                                                                                        state=1;
                                                                                        RX1_Cnt=0;

                                                                                }
                                                                                break;

                                                 case 3:
                                                                                        if(SBUF==0x2C){  //尾

                                                                                                   RX1_Buffer[RX1_Cnt++] = SBUF;
                                                                                                   M_Flag = 1;
                                                                                                   state =1;

                                                                                        }
                                                                                        else
                                                                                        {

                                                                                                RX1_Buffer[RX1_Cnt++] = SBUF;
                                                                                                 state=3;
                                                                                        }
                                                                                        break;

                                                 default:
                                                                                        state = 1;
                                                                                 break;

                                        }

                                         RI = 0;
                 }

    if(TI)
    {
        TI = 0;
        B_TX1_Busy = 0;
    }

}

这个应该是可以解决指定头和位帧然后不定长数据解析了吧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