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8位数据发送问题

楼主(2023-03-16):
问题:我想发送3-8位的数据,但目前并没有发送相应的数据。求助大家,看看问题,已尝试用示波器观察电平波动,但没有相应现象。
//发送位数据
void send_bit(u8 data,u8 cnt)   //data为发送数据,cnt为发送多少位
{
      u8 i;
      for(i=0;i<cnt;i++)
     {
        if(data&0x80)
           {
                DATA_H;  //Pin发送高电平
           }
       else
          {
                DATA_L;//Pin发送低电平
           }
       data<<=1;
      }
}

网友A:
如果DATA_H和DATA_L定义正确且对应端口正确初始化了,那就是你不会用数字示波器抓单次波形,或者你用的是模拟示波器看不到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DATA_H和DATA_L定义正确且对应端口正确初始化了,那就是你不会用数字示波器抓单次波形,或者你用的是模 ...

谢谢,其他函数的其他引脚是可以观察到电平符合预期变化的,但是DATA数据脚,电平变化不对,所以不知道函数是否写对

网友B:
这个实际上就是把AT24C01或者DS1302之类的一个字节的通讯,改成可调的而已,自己研究一下就行了
可以先发送一个111,就是三个高电平,用示波器看一下
你这个代码得在中间加一个延时
你再把延时改成1秒的,你有足够的时间去抓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实际上就是把AT24C01或者DS1302之类的一个字节的通讯,改成可调的而已,自己研究一下就行了
可以先发送 ...

谢谢,现在已经调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