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单片机

楼主(2023-03-16):
    最近买了几片STC15W408AS单片机,SOP16封装。
    写程序几次都写不进去,难道是焊接时静电损坏了?换一片,,,,
结果还是写不进去,疑惑了!!!测量供电正常,换一个版本的软件继续写入试试,失败!!!STC出厂都有测试流水灯程序,我量以下IO口是否有电平变化不是就知道了,结果没有变化一直高电平,再换一片还是这样,联系客服说明情况,客服了解后直接把款退给我了,估计不是我一个人遇到这情况,客服果断快速处理,不正常的芯片也不用退回了。
   继续研究,修改烧写选项最后不修改内部参数可以,就是不改晶振频率,不用EEROM,能简单写入程序,其它缺陷暂时没测试出来,估计这批芯片是残次品,没经过厂家出厂测试,流出到市场了

网友A:
芯片是在烧录座上还是焊在板子上的?

网友B:
巧了,我2018年9月在某一个宝买了4片STC15W408AS单片机TSSOP20的,也是没有一片能烧程序的

网友C:
STC15W408AS下载程序需要使用5V电平,如果之前下载勾选了某个选项,你后面下载就需要给IOP3.2 P3.3低电平才能下载,另外之前勾选串口切换,好像也会有问题

网友D:
很多时候是人的问题
我经手的OTP型单片机,不知道有多少片了,从来没有不能烧录的
更不用说FLASH型单片机了
今天刚去一个单片机小厂参观了一下,人家所有的寄存器,全部都读写烧录1000次以上才包装的,EEPROM也是上百次的读写测试
一片残次品能理解,两片基本就是人的问题,不是你不会玩就是买到二手货了

网友E:
RX TX 对换一下

网友F:
你可能买到翻新货(翻新时IC已经嘎了),又或者烧录操作不对。只要不是那种便宜到离谱的,那点封测费还是不会省,因为现在封测费真不贵。有跟一个小厂(公司就三人,没错就是三人)拿过晶圆来自己封,一张晶片切近100K,不测试,也跟客户直接说了这个情况。每单给客户补万分之一的不良率,客户从来没有说不良率超了。

网友G:
既然能出厂,不良率应该极低的,我从来也没有遇过不能烧录的单片机芯片。

网友H:
你是焊到板子上的吧?还是单个裸片烧录的?焊到板子上的肯定难烧的,要断开正极,用板子的电源供电才行。以前我就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单片机焊到板子上,因为板子有退耦电容,怎么也烧不进去。关芯片毛线事情。

楼主:
统一回复,最后能烧录 了,不能改变内部震荡频率,不能写入EEROM,其它缺陷没有测试,只有不勾选修改内部参数,就能写入,我确定不是我的原因,同时测试DIP封装的408as就一切正常,修改频率等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时候是人的问题
我经手的OTP型单片机,不知道有多少片了,从来没有不能烧录的
更不用说FLASH型单片机了 ...

我已经玩单片机10年了,用DIP封装的就没问题,随意修改震荡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是在烧录座上还是焊在板子上的?

芯片没有悍坏,不修改内部参数就正常写入,频率不能改,EEROM不能用,同时测试DIP封装的随意修改内部参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已经玩单片机10年了,用DIP封装的就没问题,随意修改震荡频率,

很多时候就是人的问题
把完整代码发上来看一下

网友I: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最后能烧录 了,不能改变内部震荡频率,不能写入EEROM,其它缺陷没有测试,只有不勾选修改内部参 ...

基于你的描述来看,
换一个带有大电容的烧录器,或者单片机独立供电,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这和你用了几年单片机没有关系,和你是否了解STC的基本特性关系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