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经整流,测电流指针电流表,有小幅度摆动,如何消除摆动

楼主(2023-03-16):
除了并联大容量滤波电容外,还有什么办法,谢谢大家

网友A:
要减少指针电流表小幅度摆动,可以加大指针阻尼。

网友B:
你这问题很鸡贼啊?直接问怎么降低文波不就行了嘛,有啥不好意思的。换大电流整流桥、降低负载功率

网友C:
如果你不能改变表头的阻尼,就只能用电容滤波。

网友D:
交流电经过整流后是脉动直流电,需经过电解电容滤波才能变成相对平滑的直流电。也可以用多组RLC 滤波网络或多个小电解电容并联使用进行滤波。

网友E:
奇怪的要求只能用奇怪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