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5单片机配置使用XPT2046触摸屏

楼主:
我一直while循环,接收到0X80,将这段代码放在中断中,点击屏进入中断,得到的返回值还是0x80,在中断中写 ...

我一直while循环,接收到0X80,将这段代码放在中断中,点击屏进入中断,得到的返回值还是0x80,在中断中写  ...

网友A(2023-03-16):
在中断中spi发送的数据是0xD0

网友B:
听你这描述像是通信模式配置不一致,你这代码里也没看见通信模式是怎么配置的,还有一种可能是么有共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听你这描述像是通信模式配置不一致,你这代码里也没看见通信模式是怎么配置的,还有一种可能是么有共地

就是clock_polarity_phase配置的高电平,第一相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clock_polarity_phase配置的高电平,第一相位

首先通信模式配置的要跟设备相反,或者相同,一般来说是相反,但还是要看设备端程序怎么配的,不行就4种都试试;
然后要保持共地;
不行就上示波器吧,SPI时序挺好理解的,能解决50%以上的通信问题

——————————————————————————————————————————————————
吴彦祖刘亦菲,不及吾之万一

网友A:
我选择硬件控制,运行时

这是时序,所以我选的高电平,第一相位,我是不是应该选择硬件控制

这是时序,所以我选的高电平,第一相位,我是不是应该选择硬件控制

状态是这样的

状态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首先通信模式配置的要跟设备相反,或者相同,一般来说是相反,但还是要看设备端程序怎么配的,不行就4种 ...

我去测量spi输出脚和我要发送的一样,输入脚的波形和得到的数据一样,但这个数据不对呀,我要的是x的坐标,他一直给我一个固定的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去测量spi输出脚和我要发送的一样,输入脚的波形和得到的数据一样,但这个数据不对呀,我要的是x的坐标 ...

很难确保不是硬件问题,你可以用IO模拟SPI,把程序问题排除一下

网友A:
结帖,接收的数据一直是0x80是因为,读接收数据时需要先发送0x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