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小灯亮闪程序错误

楼主(2023-03-16):
刚学单片机,做一个八个小灯亮闪的程序,求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A:
第四行,差分号

网友B:
2行 4行差; 3行多了  ;

网友C:
i 后面缺分号:

网友D:
unsigened int i后面缺少分号

楼主:
加了分号之后显示有五个错误

网友E:
第2行少了一个分号,第3行多了个分号,c语言基本语法都没学过吗?

网友F:
第三行要去掉分号,第4行要加分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2行少了一个分号,第3行多了个分号,c语言基本语法都没学过吗?

不是,那最后还是有错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三行要去掉分号,第4行要加分号

还是有错误

网友G:
你在第八行的for之后加一个{}

网友H: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code tab[]={0xff,0x81,0xc3,0xe7,0xff,0xff};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ime)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 (;time>0;time--)
   {
                 for(j=0;j<1000;j++)
     {
                         for(i=0;i<125;i++);
     }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while(1)
   {
                 for(i=0;i<6;i++)
      {
                                P0=tab[i];
        delay(3);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