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interrupt 4 控制步进电机圈数有问题 控制led运行正常

楼主(2023-03-16):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buf;
char code zh[8]={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0x09}; //--1# 此部分为步进电机控制部分
void delay(char x)//延时程序
{
   char i;
   while(x--)
   {
     for(i=0; i<120; i++);
   }
}
void  motor(unsigned int a)//a即想要转的圈数
{
   unsigned char b;
   unsigned int  c;
   for (c=0; c<8*64*a; c++)
    {
      for (b=0; b<8; b++)
        {
          P1 = zh[b];
         delay(1);
         }
    }
}//--1# 此部分为步进电机控制部分
  void main(void)
{
SCON=0x50;//设定串口工作方式0101 0000  串行口控制寄存器SCON  详细注释后面
PCON=0x00;                 //=PCON主要是为CHMOS型单片机的电源控制而设置的专用寄存器,在51单片机中单元地址是87H,其结构格式如下:
TMOD=0x20;   //> 20=10100   //TMOD是定时器/计数器模式控制寄存器(TIMER/COUNTER MODE CONTROL REGISTER)。
EA=1;  //=EA引脚表示存取外部程序代码之意,低电平动作,当此引脚接低电平后,系统会取用外部的程序代码(存于外部EPROM中)来执行程序。EA引脚必须接低电平,因为其内部无程序存储器空间。
ES=1; //=           ES:串行口中断控制位。ES=1,允许串行口中断。
TL1=0xfd; //=fd=11111101         为什么51单片机串行中断中TL1和TH1的值要相同
TH1=0xfd;  //= fd=11111101
TR1=1;         //=                  TH1,TL1、TR1、TMOD是单片机的特殊寄存器 ,是用来控制计数/中断器的.TMOD(工作方式控制寄存器);TH1/TL1是定时器/计数器1;TR1=1是启动定时器1。
while(1);
}
//串行中断服务函数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interrupt翻译:打断
        {
        ES=0;
        RI=0;
    buf=SBUF;                //= SBUF全称serial data buffer,中文名称“串行数据缓冲器”
//**********************************************************************************
//2#-段内容            =正确运行  等待串口助手"文本输入数字后点亮灯光
//if(buf<50)//35=3  可以输入0 1点亮LED灯
// P1=0X01;
//***********************************************************************************
          if(buf<100)//------------------1#--步进电机控制
         {          delay(1000); //不知道什么问题加载电机就运转,不是等待输入数字转多少圈,
           motor(buf); //转n圈(可以改动)
       delay(1000);
       while(1) ;
         } //------------------1#--步进电机控制<<
        ES=1;//串口中断
}

楼主:
请教各位朋友们,我运用interrupt 4 串口助手输入数字,即等待输入后控制LED ,
但步进电机不起作用,下载程序后就开始运转,不知道什么问题,我是想输入数据步进电机走多少圈。

楼主:
感谢这位朋友的帮助。我这测试了电机没有动。
不知道什么原因,是否要放 interrupt 里面,我放了也不行。
我照抄的,应该没错。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buf;
char code zh[8]={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0x09}; //--1# 此部分为步进电机控制部分
void delay(char x)//延时程序
{
   char i;
   while(x--)
   {
     for(i=0; i<120; i++);
   }
}
void  motor(unsigned int a)//a即想要转的圈数
{
   unsigned char b;
   unsigned int  c;
   for (c=0; c<8*64*a; c++)
    {
      for (b=0; b<8; b++)
        {
          P1 = zh[b];
         delay(1);
         }
    }
}//--1# 此部分为步进电机控制部分
  void main(void)
{
    SCON=0x50;//设定串口工作方式0101 0000  串行口控制寄存器SCON  详细注释后面
    PCON=0x00;                 //=PCON主要是为CHMOS型单片机的电源控制而设置的专用寄存器,在51单片机中单元地址是87H,其结构格式如下:
    TMOD=0x20;   //> 20=10100   //TMOD是定时器/计数器模式控制寄存器(TIMER/COUNTER MODE CONTROL REGISTER)。
    EA=1;  //=EA引脚表示存取外部程序代码之意,低电平动作,当此引脚接低电平后,系统会取用外部的程序代码(存于外部EPROM中)来执行程序。EA引脚必须接低电平,因为其内部无程序存储器空间。
    ES=1; //=           ES:串行口中断控制位。ES=1,允许串行口中断。
    TL1=0xfd; //=fd=11111101         为什么51单片机串行中断中TL1和TH1的值要相同
    TH1=0xfd;  //= fd=11111101
    TR1=1;         //=                  TH1,TL1、TR1、TMOD是单片机的特殊寄存器 ,是用来控制计数/中断器的.TMOD(工作方式控制寄存器);TH1/TL1是定时器/计数器1;TR1=1是启动定时器1。
while(1);
{
  if(buf < 100 && buf > 0)
   {
  motor(buf);
  buf = 0;
      }
     }
  }//串行中断服务函数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interrupt翻译:打断
        {
        RI=0;
   buf=SBUF;                //= SBUF全称serial data buffer,中文名称“串行数据缓冲器”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这位朋友的帮助。我这测试了电机没有动。
不知道什么原因,是否要放 interrupt 里面,我放了也不行。
...

While(1)后多了个分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ile(1)后多了个分号

真的太感谢,太大意了。就是这个串口发送还是没起作用,接通就转,这个现象好像就是认现在的这个100作为参数去转。不是等串口助手发送数据再去转。

网友B:
我最近也遇到了,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