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F030F4P6单片机芯片使用EC11旋转编码器的代码

楼主(2023-03-16):
主要功能是想实现使用EC11旋转编码器控制 LED灯的亮度,尝试移植stm32f103的代码,但是一直没有成功,有大佬能帮忙看下么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2);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65535-1;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1-1;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StructInit(&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F;
        TIM_ICInit(TIM3,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F;
        TIM_ICInit(TIM3,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3, TIM_EncoderMode_TI12,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Cmd(TIM3, ENABLE);

网友A:
之前做过F030控制EC11编码器。代码放哪了不记得了。

网友B:
看我主页

网友C:
没看见你读计数器值,怎么知道错了。
两外计数器要设初值(例如2000或10000,具体看你的脉冲速度),
否则新手不明白反转一个脉冲就溢出或数字很大。

网友D:
编码器调正弦波频率;里面有介绍。在正点原子论坛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