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在有其他延时函数按键不灵敏怎么样在不用中断的情况下让按键灵敏

楼主(2023-03-17):
谢谢大家

网友A:
进入按键函数后,首先关掉全部中断,退出前再开。

网友B:
不要用(>1ms)阻塞式延时函数

网友C:
不要用延时,用标志位试试呢

网友D:
软件延时,除非偶尔的us级延时,否则不要用软件延时,现在的MCU,好多1ms久可以跑超过1万条指令,浪费CPU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