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降压1.5V,代替5号电池的方案

楼主(2023-03-17):
钟表电池总是没电,用锂电加XC6206 1.5V LDO降压,效率太低,120mah的锂电池不到一个月就要充一次电。想改用DCDC降压方案,不知道哪种芯片的效率最高,输入电压2V到5V之间,输出1.5V。钟表电流小于1ma。

网友A:
120mah太小了,用2500mah的代替就可以两年充一次电了。

网友B:
我是直接上镍氢电池,我买了不少5号、7号镍氢电池,钟表、鼠标、电筒、无线话筒。。。

网友C:
我用的是XC6206P152MR,用苹果手机淘汰下来的电池,待机两三个月左右,LDO加上静扫机芯总共10ua左右。

网友D:
普通的5号电池(非南孚,超霸这类),网上卖0.2元一节的 一般容量为 900mAh,你觉得能用多久? 你居然用一节 120mAh 的去代替?? 能用一个月就不错了,和LDO本身没有太大关系。

网友E:
改电池仓啊  并联个五个2200MAH的18650

网友F:
是电池容量120mAH太小,可以并联多几个,用的时间会久点

网友G:
网上有卖可充电5 7号电池 别折腾了

网友H:
低压差稳压管7130空耗很小,输出电压3.0V,不知道有没有输出1.5V左右的?

网友H:
你看看这个,损耗小。我没用过,觉得不错。

网友I:
我觉得换个钟才是解决问题的基础,根本。一个品质勉强过得去的扫秒机芯十几块钱,工作电流不大于130微安

网友J:
哈哈哈,买一个成本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