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代替LED的电阻多大合适?

楼主(2023-03-17):
    双色灯条中两个并联的白色LED烧毁一个,无法找到单珠9V的LED,试图用电阻代替。电阻取值多大合适?如图用147欧姆,和另一个LED并联后电流120毫安,147欧姆电压8.4V(57毫安),并联的另一个LED电流应该是63毫安?这样分配合理吗?如果总电流增大,电阻和LED的电流又将如何变化?
    灯串电压36V电流160MA时实测数据:8.6V/94Ω/91.5MA,8.6V/100Ω/86MA,9.0V/147Ω/61MA。

网友A:
你要搞清楚LED是什么原因烧毁的,否则可能越烧越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搞清楚LED是什么原因烧毁的,否则可能越烧越严重。

原因很清楚:灯条铜箔被尖锐物体划断了,全部电流都流过并联的另一个LED,电流过大烧毁。

网友B:
led一般都是用恒流驱动方式,因此直接短接这一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一般都是用恒流驱动方式,因此直接短接这一组就行了

不可。本来是白色的LED2并4串电压约36V为一组如果短路两个并联的LED电压降为27V和另一组橙色的LED2并4串并联27V可能会不能点亮4串橙色的LED?造成2并3串的LED电流过大?

网友C:
由于有另一个并联LED你打算用,所以,一般应该接稳压管而不是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因很清楚:灯条铜箔被尖锐物体划断了,全部电流都流过并联的另一个LED,电流过大烧毁。

铜箔是否已接好? 烧毁很有可能是哪里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箔是否已接好? 烧毁很有可能是哪里有短路。

铜箔不是烧断,是机械损伤造成断,原来两个LED的电流都流经一个而烧断。铜箔断开的这个LED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于有另一个并联LED你打算用,所以,一般应该接稳压管而不是电阻。

假如稳压管和LED电压相等,您怎么能保证电流也相等呢?

网友D:
就像你那样接1个147欧姆左右的电阻就行了,注意电阻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像你那样接1个147欧姆左右的电阻就行了,注意电阻功率!

关键是如何做到这个电阻的电流要和并联的LED的电流相等。LED电流和电压的关系是非线性的

网友E:
看你这种电阻都是0.25W的,肯定不行,I*I*R=0.06*0.06*147=0.53W 大于0.25W。用不了一会就把电阻烧坏了 。找着划断的线,直接飞线短接就行了

网友F:
如果是恒流驱动,不必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这种电阻都是0.25W的,肯定不行,I*I*R=0.06*0.06*147=0.53W 大于0.25W。用不了一会就把电阻烧坏了 。 ...

    我还没说明白吗?两个并联的LED,一路线断了,总电流都流过一个LED(电流加倍)而烧毁,断线的那个LED没事,断线处再接通,烧毁的那个LED不用假负载势必没坏的那个LED又得烧毁!
    最后用两个47Ω的串联代替烧坏的LED。我那两个47Ω的电阻应该是1/2W的吧?(比1/4W的大呀?)8.8V,94Ω,功率0.82瓦。是偏小点,但没超过额定功率。手摸电阻是够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