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电平输入问题

楼主(2023-03-17):
用stm32控制一个AD9833模块输出的正弦信号是正负0.08v的正弦信号,我想将该信号转换为0-3.3v的正弦信号,这样就能输入stm32中(stm32无法输入带负值的模拟信号),请问该用什么电路实现这种将含负值的信号全部转换为正值的信号且放大的功能?

网友A:
用运放,加零点偏移,零点取VDD的一半。

网友B:
运放+中点偏置,放大20倍。9833可以输出至少5MHz的正弦波,如果是5MHz,则需要至少100MHz的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