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各位大佬,在32单片机进行编程的时候,我在使能这一句上有点搞不明白

楼主(2023-03-17):
为啥hal库的串口最后不用加上一句使能,而标准库的代码上串口的配置要加上使能。我一开始以为是hal库上所有都不需要使能,但是今天又看到了别的使能。比如野火的hal库版本的spi。这个添加使能代码的标准是啥?

网友A:
为了降低功耗,这类单片机上电或复位后,片内外设都是关闭的,所以片内外设的使用都需要使能的,只是使能放在不同的文件而已。

网友B:
新手就老老实实看手册自己写,但凡你看看手册会问出这种问题吗?标准库和HAL库都是给不想动手的老人用的

————————————————————————————————————————————
吴彦祖刘亦菲不及吾之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