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瞬间电压用什么仪器

楼主(2023-03-17):
      大家好,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在测量一个电压信号,模拟信号,大约在0-5V之间。用万用表大概看了一下,开始从0升到某一数值,然后回落到0,过程大约1-2秒,数字不断变化,很快,无法目测。想请教大家的是,用什么样的仪器来测量它比较好?能够看见并记录完整的电压变化曲线当然好,能够测得电压峰值也可。使用示波器,还是数据采集卡?搜索到有电压记录仪,有点小贵,有实惠的方法最好。

网友A:
便宜的就用单片机+数码管

网友B:
示波器就可以了,调慢扫描时间,当能看到完整的波形后,捕捉屏幕,再测量即可。

网友C:
示波器,能解决一半以上的问题

网友D:
个别万用表有MIN、MAX功能,你可以试试,不一定准确。

网友E:
笔记本加上虚拟示波器,很便宜

网友F:
单片机AD采集,通过串口将数据从下位机上传到上位机 ,然后通过上位机软件生成曲线

网友G:
最好的是示波器
采集卡不需要,如果是有现成的自然好,如果是单纯的为了这个参数都买一个,那就不值得了
实在不行就用单片机,自己写个程序,用上位机也行,串口助手也行,用最快的ADC速度采集,然后平均一下,发到电脑上,能看个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