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发射管,导通后,接收管上无电压变化是什么原因,还是要发射管不停的扫描

楼主(2023-03-17):
    红外线对射原理,发射管发射与接收管输出电压

网友A(2023-05-26):
理论上,接收到红外 就会被拉低,

网友B:
发射管需要10-30mA大小的驱动电流,接收管是光敏管,不能受光后直接输出电压,需要有偏置电压才能输出随光照强度变化的电压信号。测试红外对管需要搭建简单的基本电路。

网友C:
红外接收管, 一般是中间那个脚是输出脚. 如果接线错误, 是没有电平输出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