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ADC0832采集光照强度,DHT11采集温度湿度,分为手动自动控制电机正反转仿真程序

楼主(2023-03-17):
当手动控制时:可以控制电机手动反转,手动正转,并伴随有正反转的LED灯亮。
并且加有正反转限位开关,当按下限位开关后,电机将不能相同方向的正反转。

调整为自动模式时:根据检测的光照强度和温度来控制电机的运动。

达到百叶窗的效果。
Proteus仿真图:

单片机程序:
/*****头文件声明*****/
#include <reg51.h>
#include "lcd.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intrins.h>
/*数据类型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I/O口定义*******/
sbit IN1 = P3^0;
sbit IN2 = P3^1;
sbit LED1 = P3^2;
sbit LED2 = P3^3;
sbit LED3 = P3^4;
sbit K1 = P3^5;
sbit K2 = P3^6;
sbit K3 = P3^7;
sbit K4 = P1^5;

sbit MOTOR = P2^4;
sbit Data = P2^0;//定义DHT11数据线
sbit CS  = P1^0;//片选使能端
sbit DI  = P1^1;//数据信号输入端
sbit DO  = P1^1;//数据输出端
sbit CLK = P1^2;//时钟脉冲
sbit YS = P1^3;
/*******变量定义*******/
u8 TEMP,HUMI;//DHT11采集值
u16 Flag_num;
u16 Flag_n=3;
bit Flag_t;
u16 LDR_Val;//测量的电压值
bit Flag_Auto;
bit Flag_DHT;
bit Flag_MOTOR;
bit Flag_ZHUAN;

/*******程序段*******/
void delay(u16 i)//延时函数
{
    while(i--);
}
void DHT11_delay_ms(u16 z)
{
   u16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DHT11_delay_us(u8 n)
{
    while(--n);
}
void DHT11_start()
{
   Data=1;
   DHT11_delay_us(2);
   Data=0;
   DHT11_delay_ms(30);   //延时18ms以上
   Data=1;
   DHT11_delay_us(30);
}
u8 DHT11_rec_byte()      //接收一个字节
{
   u8 i,dat=0;
   for(i=0;i<8;i++)    //从高到低依次接收8位数据
   {
      while(!Data);   ////等待50us低电平过去
      DHT11_delay_us(8);     //延时60us,如果还为高则数据为1,否则为0
      dat<<=1;           //移位使正确接收8位数据,数据为0时直接移位
      if(Data==1)    //数据为1时,使dat加1来接收数据1
         dat+=1;
      while(Data);  //等待数据线拉低
    }
    return dat;
}

void DHT11_Receive()      //接收40位的数据
{
    u8 R_H,R_L,T_H,T_L,RH,RL,TH,TL,revise;
    DHT11_start();
    if(Data==0)
    {
        while(Data==0);   //等待拉高
        DHT11_delay_us(40);  //拉高后延时80us
        R_H=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高八位
        R_L=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低八位
        T_H=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高八位
        T_L=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低八位
        revise=DHT11_rec_byte(); //接收校正位
        DHT11_delay_us(25);    //结束
        if((R_H+R_L+T_H+T_L)==revise)      //校正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
        TEMP=TH;//温度
        HUMI=RH;//湿度
    }
}
/***读ADC0832函数***/
unsigned int Get_ADC0832(unsigned char CHAANEL)  //AD转换,返回结果
{
    unsigned long Volt;//测量的电压值
    u8 i=0;
    u8 j;
    u16 dat=0;   //正向输入
    u8 ndat=0;   //反向输入
    if(CHAANEL==0)CHAANEL=2;
    if(CHAANEL==1)CHAANEL=3;
    DI=1; _nop_();_nop_();     //发起始位,固定为1(1位)
    CS=0; _nop_();_nop_();     //拉低CS端,让ADC0832使能
    CLK=1;_nop_();_nop_();   //拉高CLK端,DI端的数据移入ADC0832内部的多路移位寄存器
    CLK=0;_nop_();_nop_();    //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1,第一个周期开始
    CLK=1;           //拉高CLK端,在第一个时钟周期内,DI为高电平,表示启动位
    DI=CHAANEL&0x1;_nop_();_nop_(); //假设选取通道0,则10&01=0,即SGL/DIF=0,为差分输入(2位)
    CLK=0;_nop_();_nop_();    //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2,第二个周期开始
    CLK=1;                                //拉高CLK端
    DI=(CHAANEL>>1)&0x1;_nop_();_nop_();  //选取通道0,则01&01=1,ODD/EVEN=1,表示通道0
    CLK=0; //拉低CLK端
    DI=1;_nop_();_nop_();
    dat=0;
    for(i=0;i<8;i++)   //每一个CLK下降沿输出一位数,先输出高位
    {
     dat|=DO;
     CLK=1;_nop_();_nop_();
     CLK=0;_nop_();_nop_();
     dat<<=1;
     if(i==7)dat|=DO;
    }
    for(i=0;i<8;i++)  //每一个CLK下降沿输出一位数,先输出低位
    {
     j=0;
     j=j|DO;    //收数据
     CLK=1;_nop_();_nop_();
     CLK=0;_nop_();_nop_();    //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j=j<<7;
     ndat=ndat|j;
     if(i<7)ndat>>=1;
    }
    CS=1;     //拉低CS端口
    CLK=0;    //拉低CLK端口
    DO=1;     //拉高数据端
    dat<<=8;
    dat|=ndat;
    Volt=dat*0.0763;//8位
    return(Volt); //返回数据
}
void Key_Control(void)
{
}
void Conotrol(void)
{
}
void Init_Timer0()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 = 0xD8;//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0ms
  TL0 = 0xF0;
    ET0=1;//打开定时器1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void main(void)
{
    LcdInit();
    Init_Timer0();
    MOTOR=1;
    LDR_Val=Get_ADC0832(0);//关照检测
    Flag_num=LDR_Val;
    LcdWriteCom(0x01);
    DisplayListChar(0,0,"T:"); DisplayOneChar(6,0,'C'); DisplayListChar(8,0,"H:"); DisplayOneChar(14,0,'%');//T:25C H:85%
    DisplayListChar(0,1,"LUX:");
    while(1)
    {
        Key_Control();
        Conotrol();
        if(Flag_DHT == 1)
        {
            TR0=0;
                DHT11_Receive();//温湿度采集
                    DisplayOneChar(3,0,TEMP/10+'0');
                    DisplayOneChar(4,0,TEMP%10+'0');
                    DisplayOneChar(11,0,HUMI/10+'0');
                    DisplayOneChar(12,0,HUMI%10+'0');
                LDR_Val=Get_ADC0832(0);//关照检测
                    DisplayOneChar(4,1,LDR_Val/1000+'0');
                    DisplayOneChar(5,1,LDR_Val%1000/100+'0');
                    DisplayOneChar(6,1,LDR_Val%100/10+'0');
                    DisplayOneChar(7,1,LDR_Val%10+'0');
            TR0=1;
        }
        if(YS == 0)
        {
            DisplayListChar(9,1,"No Auto");
            if(K1 == 0)
            {
                Flag_ZHUAN=1;//正转
                if(Flag_n==1)
                {
                Flag_n=Flag_n;
                }else{Flag_n=3;Flag_MOTOR=1;
                }

                while(!K1);
            }
                        if(K2 == 0)
            {
                Flag_ZHUAN=0;//反转
                                if(Flag_n==0)
                {
                Flag_n=Flag_n;
                }else{Flag_n=3;Flag_MOTOR=1;
                }
                while(!K2);
            }
    if(K3 == 0)
    {
        Flag_MOTOR=0;
        Flag_n=0;
        while(!K3);
    }
        if(K4 == 0)
    {
        Flag_n=1;
        Flag_MOTOR=0;

        while(!K4);
    }
        }else{
            DisplayListChar(9,1,"!! Auto");
            if(Flag_num!=LDR_Val)
            {Flag_n=3;
                if(Flag_num>LDR_Val)
                {
                                Flag_MOTOR=1;
                Flag_ZHUAN=0;//反转
                }
                                if(Flag_num<LDR_Val)
                {
                                    Flag_MOTOR=1;
                Flag_ZHUAN=1;//正转
                }
                Flag_num=LDR_Val;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定时器0的中断函数
{
    static u16 p,t;
    TH0 = 0xD8;//定时10ms
    TL0 = 0xF0;
    p++;
    if(P == 50)
    {
        p=0;
        Flag_DHT=1;
    }
    if(Flag_MOTOR == 1)//旋转信号
    {
        t++;
        if(Flag_ZHUAN == 0&&(Flag_n==3||Flag_n==0))
        {
            LED1=1;LED2=0;    LED3=1;
            IN1 = 0;IN2 = 1;//反转
        }else{
            LED1=0;LED2=1;LED3=1;
            IN1 = 1;IN2 = 0;//正转
        }
        if(YS == 0)
        {
        if(t==100)
        {
            t=0;
            LED3=0;
                LED1=1;LED2=1;
            IN1 = 0;IN2 = 0;//停止
            Flag_MOTOR=0;
        }
                }else
        {
                if(t==10)
        {
            t=0;
            LED3=0;
                LED1=1;LED2=1;
            IN1 = 0;IN2 = 0;//停止
            Flag_MOTOR=0;
        }
        }

    }
    else{
            t=0;
            LED3=0;
            LED1=1;LED2=1;
            IN1 = 0;IN2 = 0;//停止
            Flag_MOTOR=0;
    }

}

Keil代码与Proteus8.13仿真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