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语言指针用法,为什么第一种写法就是错的,是什么原因

楼主:
有大神解答一下吗?

第一种写法,数据就是发送不出去

第一种写法,数据就是发送不出去

第二种写法是正确的,和第一种有什么区别吗?

第二种写法是正确的,和第一种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2023-03-17):
*str++这种写法最好不要出现,要分开两句写。有可能编译出错,不知原因

网友B:
用字符串指针,类似数组,单纯指针名是指向字符串地址,加“*”,如*str指的是字符串本身的值。用*str++是错误的,意为字符串值自增1(只有整数值及用16进制存储的地址可以)无任何意义。逐个输出字符串里每个字符,就需要用数组,str[0]是字符串首字符的地址,str[i++]就是字符串地址自增1,指向下一个字符地址;或可以用*(str++)。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字符串指针,类似数组,单纯指针名是指向字符串地址,加“*”,如*str指的是字符串本身的值。用*str++是 ...

是不是*str是指针指向的变量的值,而*str++实际上是把指针地址内存(也可以称为指针地址变量)的步长自增一,实际上指的是下一个内存地址的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字符串指针,类似数组,单纯指针名是指向字符串地址,加“*”,如*str指的是字符串本身的值。用*str++是 ...

好的,谢谢,明白了,我也找到我出错在哪了,写了两遍i++,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str++这种写法最好不要出现,要分开两句写。有可能编译出错,不知原因

好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