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debug单片机程序 t1一直为0

楼主(2023-03-17):
使用stc8h在keil中仿真中,想通过debug测算精准延时,开始运行后,程序一直在跑着,但右下角的t0,t1,t2一直为0,不知道哪里设置出现了问题运行其他程序时数值都有变动,唯独运行这个程序,无论单步还是全速运行t0,t1,t2的值都不变,不知道是debug设置还是程序哪里出现问题,请各位前辈指点

#include <stc8h.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 = P3^7;                             //定义DS18B20总线I/O

void Delay10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i = 25;
        while (--i);
}

void gpio_int()
{
P5M1=0x00;   //设置P1所有IO口都为推挽输出   M1M0=01
P5M0=0xff;   //设置P1所有IO口都为推挽输出
P5PU=0x00;   //启用P1所有IO口4.1k上拉电阻(端口上拉电阻期存器PxPU)1-->使能 0-->关闭
P5DR=0x01;   //设置P1所有IO口都为强驱动模式(端口驱动电流寄存器PxDR)1-->一般驱动模式 0-->强驱动模式
P1M0=0X00;
P1M1=0X00;
P3M0=0X00;
P3M1=0X00;
P5M0=0x00;
P5M1=0x00;
}

void main()
{
        gpio_int();
        while(1)
{
Delay10us();
DQ=1;
Delay10us();
DQ=0;
}
}

网友A:
1 你的仿真设备要有这个能力。
2 使用前要进行设置。

www.360doc.com/content/21/0125/12/2690044_958829734.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你的仿真设备要有这个能力。
2 使用前要进行设置。

嗯,可能使用的stc的单片机确实没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