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模拟SPI读数据,读到的电平一直为0

楼主(2023-03-17):
单片机用的是dspic33fj256mc710a,eeprom用的是at25128,spi通信;
在在线调试的时候正常,可以正常读取,正常写入;
但是下载程序到板子里面运行就不行,从eeprom里面读的数据都是0x00,通过逻辑分析仪抓波形发现eeprom已经发出了正确的回复,但是读取的时候全部是0x00;
也就是说,虽然eeprom发出了正确的信息,但是我的soft SPI读取函数里面读到的都是0,经过数据发现进入(SI == 1)的条件下语句0次,进入else的语句8次,所以在代码里面读取电平不是为高电平的(我用逻辑分析测了PIC单片机引脚端的电平,确实是有变化的正确电平)

网友A:
25系列的EEPROM的基本操作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CS的时序很重要的
这是一个写入函数,你参考一下
void Write_Data_25AA(u8 WriteByte,u8 Addr)//向指定地点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
        u8 i;

        CS_SPI_LOW;                                                                                                    //CS=0
        SPI_Write_Byte(WREN);                                                                                                    //写入"写使能命令"
        CS_SPI_HI;                                                                                                    //CS=1
        delay_us(10);                                                                                                    //延时

        CS_SPI_LOW;                                                                                                    //CS=0
        SPI_Write_Byte(WRITE);                                                                                                //写入"写命令"
        SPI_Write_Byte(Addr);                                                                                                    //SPI写入地址
        SPI_Write_Byte(WriteByte);                                                                                //写入数据
        CS_SPI_HI;                                                                                                    //CS=1,写入之后要把CS拉高,才能完成写入
        delay_us(10);                                                                                                    //延时

        do
        {
                CS_SPI_LOW;                                                                                                    //CS=0
                SPI_Write_Byte(RDSR);                                                                                                //写入读取STATUS状态位命令
                i=SPI_Read_Byte();                                                                                                    //读取STATUS状态位中的:写使能位=WEL,此位为1时,可以写入
                CS_SPI_HI;                                                                                                    //CS=1
        }                                                                                                    //读取STATUS状态位中的:写进行位=WIP,此位为1时,正在写入
        while(i&0x01);                                                                                                    //等待写进行位变成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系列的EEPROM的基本操作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CS的时序很重要的
这是一个写入函数,你参考一下

应该不是逻辑的问题,我试了下,在“下载程序”后,这个引脚读高电平根本读不出来。在仿真的时候可以读出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