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单片机程序 按键增加蜂鸣器声音等

楼主:
下了个程序和仿真,想改一下里面内容
想修改成:
1因为原的按键按它是没有声音的   想改成所有的按键都有蜂鸣器声音     按一次响一次

2按开始定时就开始蜂鸣器就跟着秒滴滴响,数码管到10秒蜂鸣器节奏就越来越快,到2秒 蜂鸣器就一直响

加个led和蜂鸣器一样工作

麻烦大哥大姐了  我就想玩一下
代码:  也有附件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absacc.h>           //头文件
#define ui unsigned int
#define uc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uc code tab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码表0~9
uc code tab2[]={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码表带点0~9
sbit jiabaiwei=P1^0;        //加百位按键(分加)
sbit daojishi=P1^1;                //倒计时
sbit zhanting=P1^2;                //暂停
sbit jiashiwei=P1^3;        //加十位(秒十位)
sbit jiagewei=P1^4;                //加个位(秒个位)
sbit baojing=P3^7;                //蜂鸣器
bit flag1;        //标志位

uc n;
char qian,bai,shi,ge,miao,fen;//变量

void delay(ui k)   //延时函数
{
        ui i,j;
        for(i=0;i<k;i++)
                for(j=0;j<10;j++);
}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
        TMOD=0x0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EA=1;                  //开总中断
        ET0=1;                  //定时器0中断开
        TH0=0x3c;
        TL0=0xb0;          //附初值
        flag1=1;          //变量附1
}

void xianshi()          //显示子函数
{
        qian=fen/10;  //分十位
        bai=fen%10;          //分个位
        shi=miao/10;  //秒十位
        ge=miao%10;          //秒个位
        P0=0x00;
        P2=0xf7;           //让数码管第一个位亮(送位选信号)
        P0=tab1[ge];   //送段
        delay(10);           //延时
        P0=0x00;
        P2=0xfb;           //让数码管第二个位亮(送位)
        P0=tab1[shi];  //送位选信号
        delay(10);           //延时
        P0=0x00;
        P2=0xfd;           //让数码管第三个位亮(送位选信号)
        P0=tab2[bai];  //送位选信号
        delay(10);           //延时
        P0=0x00;
        P2=0xfe;           //让数码管第四个位亮(送位选信号)
        P0=tab1[qian]; //送位选信号
        delay(10);           //延时
        P0=0x00;
}

void anjian()          //按键子函数
{
        if(jiabaiwei==0)   //加百位按键(分加)
        {
                delay(30);           //延时去抖
                if(jiabaiwei==0)   //确定按键按下
                {
                        fen=fen+1;          //分自加
                        if(fen>59)          //如果分大于59
                        fen=0;                  //分归零
                }
                while(!jiabaiwei); //等待按键释放
        }
        else if(daojishi==0)
        {
                delay(30);           //延时去抖
                if(daojishi==0)            //确定按键按下
                {
                        if((miao!=0)||(fen!=0))        //如果分和秒不同时等于0
                        TR0=1;                         //定时器0开
                        flag1=1;                 //开始倒计时标志位
                }
                while(!daojishi); //等待按键释放
        }
        else if(zhanting==0)        //如果暂停按键按下
        {
                delay(30);                 //延时去抖
                if(zhanting==0)          //确定按键按下
                {
                        TR0=0;                  //关定时器
                }
                while(!zhanting); //等待按键释放
        }
        else if(jiashiwei==0)         //如果秒十位加按键按下
        {
                delay(30);          //延时去抖
                if(jiashiwei==0) //确定按键按下
                {
                        miao=miao+10;  //秒自加10
                        if(miao>59)                //如果秒大于59
                        miao=miao%10;   //秒取余
                }
                while(!jiashiwei); //等待按键释放
        }
        else if(jiagewei==0)   //如果加秒个位的按键按下
        {
                delay(30);           //延时去抖
                if(jiagewei==0)          //确定按键按下
                {
                        miao=miao+1;   //秒+1
                        if(miao>59)                //如果秒大于59
                        {
                        miao=0;                        //秒归零
                        fen++;                        //分+1
                        }
                }
                while(!jiagewei); //等待按键释放
        }

}

void main()                         //主函数
{
        init();                        //初始化函数
        while(1)
        {
                anjian();          //按键函数
                xianshi();          //显示函数
        }
}

void zhongduan() interrupt 1 //定时器0
{
        TH0=0x3c;
        TL0=0xb0;          //重附初值50ms
        n++;
        if(n>=20)          //如果到1s(n=20就是1s的时间)
        {
                n=0;                                                 //n 清零
                if(flag1==1)                                //如果 flag1等于1的时候
                {
                        miao--;
                        if(miao<0)
                        {
                                if(fen>0)
                                {
                                        fen--;
                                        miao=59;
                                }
                                else
                                {
                                        fen=miao=0;
                                }
                        }

                        if((miao<=10)&&(fen==0)) //如果秒小于10并且分等于0
                        {
                                baojing=~baojing;        //报警取反
                                if(miao==0)                        //如果秒等于1
                                {
                                        flag1=0;
                                    miao=0;                        //秒清零
                                        fen=0;                         //分清零
                                        TR0=0;                        //关定时器
                                        baojing=1;                //报警关
                                }
                        }
                }
        }
}

屏幕截图 2023-03-18

程序 仿真.zip

网友A(2023-03-18):
这不是花20买到正确答案了?又到这里问。类似这种也就是完成学习任务,理解原理,不用精准定时的示例也是可以的,之下不用定时器荔枝可以参考,当然写按键控制分钟秒钟不是难事,不过这里没写,主要是实现蜂鸣器间隔逐渐变快的原理。http://www.51hei.com/bbs/dpj-22750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