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集机器码是如何让CPU内部晶体管工作的,具体的硬件实现方法是什么

楼主(2023-03-18):
不同的内核的单片机,其内部晶体管电路不同,对应的不同的操作码地址码(指令集),指令集对应不同的汇编指令。
,编译器是把汇编指令和C语言指令对应起来,所以用C语言可以为不同的内核的单片机编程。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使用VHDL或Verilog HDL语言设计CPU、GPU等指令集译码器、中断、特殊功能寄存器控制等电路,先用FPGA验证,最后生成晶体管电路并流片。

网友B:
指令和数据可以通过,拨码开关让CPU读取。你想让CPU做什么,你就根据这个CPU认识的指令,拨动拨码开关。假设mov 98h,00h。的机器码是0x3e。那么你拨动拨码开关值为0x3e。那么CPU读到这个值,就执行将00h的值赋给98h的动作

网友C:
读入,译码(比较),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