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不显示采集值,是什么问题 要怎么设置

楼主(2023-03-18):
   占空比,周期频率这些参数都不显示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时基太慢了,就不显示了。这么慢的信号,把光标开起来测一下,自己算了

网友B:
按下自动设置键,让波形稳定显示,此时参数就显示出来了。

网友C:
自己算一下几秒钟的事情犯得着上论坛来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算一下几秒钟的事情犯得着上论坛来问吗?

   是不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