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X8点阵的驱动电路,apm4953能输出多大的电流?

楼主:
这个图中的每一个header都是一个8X8的点阵,请问这样能驱动吗?需不需要接电阻?apm4953能输出多大的电流,这个电流流过点阵会烧掉吗?谢谢解答

网友A(2023-03-18):
看手册啊,一把可以到3~5A。

网友B:
Led 是恒流驱动,一定要加限流电阻的,不然会烧。
工作状态一个灯电流在几ma 到几百ma 看你灯的功率,这个查手册核对一下,绝大多数情况mos 是能忍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