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L53L0X激光测距模块 前方无测量物体,测量值乱跳

楼主(2023-03-18):
有谁用过VL53L0X激光测距模块,测距时,传感器离物体1米以内,测距没问题,数值很稳定;如果前方无测量物体,反而会受到环境光的干扰,导致测量值乱跳,如何解决呢?

网友A(2023-05-21):
楼主找到方法了么?我用的2米和4米版的VL53都有这个问题,超过量程后数值就随意跳了,但看上去不是程序问题或者故障

网友B:
要看用在哪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找到方法了么?我用的2米和4米版的VL53都有这个问题,超过量程后数值就随意跳了,但看上去不是程序问题 ...

要看用在哪上,如果低速运行设备上,就连测几次,数值接近就是有效距离内,差异大就是超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