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邦25Q和25N的闪存有没有区别?

楼主(2023-03-18):
请教各位,华邦25Q和25N的闪存有没有区别?能不能通用?
我修的一块板上用的是25N的坏了,某一个宝上买不到,看到的都是25Q的。

网友A:
下个手册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去官网找数据手册看一下就知道了
估计差别不大,十有八九是能直接用的
25系列基本都差不多的指令
W25
MX25
W25Q
都差不多的

网友C:
不是一个东西。
25N = Serial SLC NAND Memory
25Q = SpiFlash Serial Flash Memory with 4KB sectors, Dual/Quad I/O
节选自手册

w25q

w25q

w25n

w25n

网友D:
需要对比一下8个PIN的定义是不是一样, VDD和GND对应的PIN是不是一样,是不是都是SPI接口 . 如果一样就焊上去试下, 读写正常.就能替换. 读写不正常, 排除焊接不良, 指令不兼容就不能读写,替换不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一个东西。
25N = Serial SLC NAND Memory
25Q = SpiFlash Serial Flash Memory with 4KB sectors,  ...

只是用的材料不同而已
时序和指令"几乎"是一样的
不光是这个品牌的,就算是PIC的25AA和AT系列,代码只要改动一点就能通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是用的材料不同而已
时序和指令"几乎"是一样的
不光是这个品牌的,就算是PIC的25AA和AT系列,代码只要 ...

是结构不一样,q是nor flash,n是nand flash,由于有内置的控制器,都是spi指令,时序差不多。
从解决实际问题来说,只要引脚pin2pin兼容,代码里用到的那部分指令、时序兼容就可以换...
从设计角度来说,nor和nand还是有区别的,nor可以按字节读,按页写,按扇区擦。nand需要按页读,按块擦写。还有读写速度也有区别,nor读取要快一点(似乎),容量小价格高。nand擦写寿命长一点,容量大价格低。
至于pic(现在microchip)的25aa 和at25好像都是eeprom(我没用过,查的)
可能有错误,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结构不一样,q是nor flash,n是nand flash,由于有内置的控制器,都是spi指令,时序差不多。
从解决实 ...

PIC的是eeprom,可以单独读写一个地址
FLASH只能是先页编程,再对单个地址进入写入

网友E:
一般的这种存储器只要封装和驱动方式一样,都是可以替换的

网友F:
差多了!脚位是兼容的但差别大了去了,1、读写速度不一样;2、扇区大小不一样;3本身容量不在同一档次;4、坏块管理也不一样。5、价格也差好多~~
如果是直接替换100%不能用~,维修替换什么的想都别想,如果是新产品,在MCU允许的条件下,更改代码倒是可以试试。(二者效率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