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AC输出滤波与反应速度的矛盾

楼主(2023-03-18):
最近做个数控电源,单片机输出pwm滤波遇到了问题,要反应速度滤波效果不好,电源有微小的啸叫声,
按照下图加大滤波运放输出,反应迟钝,一时困扰我

网友A:
pwm用来驱动mos的吗?直接驱动就可以了。
建议用成熟的dc-dc芯片,sy tps或者ti的,pwm输出引脚可以接芯片控制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用来驱动mos的吗?直接驱动就可以了。
建议用成熟的dc-dc芯片,sy tps或者ti的,pwm输出引脚可以接芯片 ...

驱动TL494,需要纹波很低的直流电压

网友B:
PWM的频率很重要;可以适当降低或者提升;

网友C:
TL494是模拟量PWM控制器,并不是数字的,相当于输出的模拟是直接传送到反馈控制
可以认为中间是"几乎没有"延时的
这一类控制,在数据手册中,对PCB的反馈走线都是要求要粗,要短,反馈电阻要近,目的就是减少干扰和延时
用单片机的话,速度是跟不上的
所以,你是很少能看到单片机是用在开关电源的反馈回路中的
它只能用来提供一个固定的参考电压
如果你要设计数控电源,可以参考一下UCD7232的框图,自己设计一个

网友D:
这个我有研究,有两个方面可以提高PWM转换成电压的速度和精度。
1、尽可能提高PWM频率,建议单片机使用24M以上主频,使用8或9位PWM,这样频率可以做到24M/512=46.875KHZ。频率与速度成正比。
2、低通滤波级数越多效果越好,通过仿真发现4-—6级比较合适,建议使用4级电阻5—10K,电容0.1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