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自锁怎么解决?

楼主(2023-03-18):
芯片是STC89C51RD+,普中的板子,求求了

网友A:
刚开始上电就自锁还是说下载几次才自锁的? 根据经验,一般都是下载时口线误动作导致电平不对。解决办法就是按住复位引脚再下载程序。多操作几次,就可以了。

网友B:
没有所谓的自锁; 就是芯片装反了; 或者芯片坏了; 或者电源短路了;  或者晶振掉了或者坏了!

网友C:
会不会是装反了

网友D:
STC89C51RD+有自锁功能,我倒是第一次听到。

网友E:
什么叫“芯片自锁”?求科普

网友F:
哪里有自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