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电路是不是要接一个电压源,USB转ttl也要接电脑上

楼主(2023-03-19):
电源电路问题,求各位解答
这个电源电路是不是要接一个电压源,USB转ttl也要接电脑上,为什么我看很多只接了USB转ttl就有电了?

网友A:
一般不建议用usb-ttl的电源,一方面是你的板子上可能不止单片机,还有别的器件,这样的话总的供电电流就可能超过模块上的ldo或者电脑usb接口能提供的最大电流,会把ldo烧坏或者过流保护。
还有就是如果板子上有dc-dc模块,你直接在负载端给一个电压,有可能会烧掉这个模块。
一般建议给板子上电,然后usb-ttl的vcc线不接,只共地。
当然如果你清楚板子的电源具体情况,那当然可以直接用usb-ttl供电,但不是个好习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我单片机的Vcc接到下载线的vcc上就有电了是吗? 可不可以下载线的vcc和gnd不接,只是充当一个下载 ...

单片机常用的电压是5V和3.3V,你必须得确认单片机和下载线的电压是一致的才能接入使用,这时候就不需要别的电源供电单片机就有电了;如果不需要下载线进行供电只是下载,VCC不接,但是GND一定要接,因为这也是信号线的回路;如果下载线和单片机的电压不一样,这时候肯定不能用下载线对单片机进行供电,I/O按要求进行电平转换,就是纯粹的下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USB口会提供一个5V的电源,所以接了USB的就会有电;USB转ttl是提供串口用的,一般是用来下载程序以及串 ...

就是说我单片机的Vcc接到下载线的vcc上就有电了是吗? 可不可以下载线的vcc和gnd不接,只是充当一个下载的作用?

网友B:
标准USB口会提供一个5V的电源,所以接了USB的就会有电;USB转ttl是提供串口用的,一般是用来下载程序以及串口通讯用的,因为USB提供电源,所以接了USB转ttl也就有电了;一般USB转ttl电路图不是这样画的,你这个估计是外置的USB转ttl,也就是下载线,有可能只提供一组5V或者3.3V的电压;上半部是直流电源插座供电的,如果没有插入USB线,就可以由这个外接电源插座供电,注意电压和极性要相符;上下两部分都可以提供供电,但是一般只允许其中的一个提供电源,不能两个都插。

网友C:
就是用电脑的电源啊

网友D:
不使用显示屏的话,用USB的VCC电源就足够开发板正常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