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指点下,恒流放电的问题,模拟仿真也可以,但实际电路就不行,MOS管也烫的不...

楼主(2023-03-19):
在以10K频率30%的占空比情况下,实测放电电流是1.2A左右,C电电压是0.09v,D电电压是0.44V,这里算正常,但是A点电压是1.23,F点电压3.28,E点电压1.375,就不正常了,而且MOS也烫的不得了,通电一点点时间,MOS管芯片底部焊在线路板上,周边的锡都好像融了,这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A:
这是N沟道的MOS管,不是这么用的,你这电路是P沟道的电路
如果是N沟道要这么用,G极的电压一定要高于D极的电压来导通,不然这就是一个线性放大电路,不是一个开关电路

楼主:
您提醒的对

网友B:
恒流放电是个能量释放的过程,那么MOS不烫的话,能量被你变到哪里去了?

网友A:
楼上有人提醒了,我认真看了一下,你这应该是个恒流放电,电子负载之类的电路
这样的话,MOS管就是工作在线性放大状态的,发热量是很大的,10A以上的电流最好用3个MOS来放电,虽然理论上MOS管动不动就上100A的电流,但作为电子负载MOS管本身的功率委容易就大于最大值了
而且,铝片散热加风扇是少不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恒流放电是个能量释放的过程,那么MOS不烫的话,能量被你变到哪里去了?

能量被外部负载吸收了,mos在外部脉冲脉宽的控制下,开关时间得到控制,至于mos发热是散热和540电流耐量不足引起的。楼主的第一个图不合理,第二个图是可以的。

楼主:
重新修改了下,MOS管G脚波形出现正弦波,发生振荡了吗 ,怎么解决它?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新修改了下,MOS管G脚波形出现正弦波,发生振荡了吗 ,怎么解决它?

C9,C14,C15,C19
这几个电容是不需要的

楼主:
修改了,但是还有问题,占空比30%上MOS管G脚振荡波形了,但是30%以下MOS管G脚振荡,特别是0的时候,振荡的更厉害

网友A:
一个运放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用那么多运放?
这是我一个之前做的电子负载,跟你这是差不多一样的,但我这个有过流保护和关断控制

楼主:
我按你这样接法,还是有振荡,在占空比20%以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按你这样接法,还是有振荡,在占空比20%以下

77.88MHZ的振荡频率?
是我看错了,还是你示波器调到什么地方了?
反正我这电路是实际验证过的,完全没有问题